请教,如何很方便很快的就清除漆包铜线的漆皮,方便上锡.

楼主(2012-07-25):
现在碰到一个问题,如果要小批量做的,请教,如何能很方便很快的就清除漆包铜线(0.35MM)的漆皮,方便上锡.我试过用打火机,也试过用小刀,但那效率,会让你想哭.

网友A:
买个小锡炉,温度稍微调高点,直接把漆包线要上锡的部分放进去,

网友:
直接用烙铁 在那烫 加锡   来回几下  就OK了

楼主:
直接用烙铁烫也试过,不行,因为量小,直接就在本地的五金要的电动机的漆包线.

网友:
有个东西叫去漆剂

网友:
淘宝关键字:  不用刮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买个小锡炉,温度稍微调高点,直接把漆包线要上锡的部分放进去,

对的,小公司一直是这么做的。

网友C:
自己用60W以上的烙铁做个小小锡炉,把漆包线浸入,就去绝缘层,上锡了。
详见: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434515

不过数码之家要注册才能看图,我上传其中一张图吧。

网友D:
不知道你用多粗的线

如果很细,直接焊就可以

像你说的应该比较粗

可以用锌+盐酸,组成焊水。注意不要过反应,残余盐酸可以腐蚀

浸泡数分钟就好了~~~~

网友:
用断掉的锯条的断面刮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知道你用多粗的线

如果很细,直接焊就可以

我用的线是0.35MM的,本来是用于电动机上的.如果要泡几分钟的,效率也不行,手工刮的,也差不多.主要是手绕的线圈,两头要上锡焊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的,小公司一直是这么做的。

其实很多大公司也这么做,只是人家做的更好,比如浸锡时间‘高度等都有控制,

网友:
引用 网友C:
自己用60W以上的烙铁做个小小锡炉,把漆包线浸入,就去绝缘层,上锡了。
详见:http://bbs.mydigit.cn/read ...

这个创意不错

网友:
电磨/电钻+铜丝/钢丝刷/抛光轮

网友:
有去漆机的

网友:
有去漆药水的,沾一下马上去掉了,有点像盐酸,具体不知道什么成分,反正很刺鼻。卖漆包线的店里有卖。

网友:
以前听说过 用 阿司匹林 药片,垫底下,放上线,然后上面是烙铁,走几遍就行。
不过没试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