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CDC虚拟串口在Linux下的驱动?

楼主(2012-07-25):
客户考虑在WINDOWS和Linux下都要使用设备.WINDOWS下已经有STM32提供的INF文件了,Linux下怎么办呢?请高手指点下吧。谢谢!

网友:
帮顶下,这里熟悉linux的估计不多

网友:
Linux驱动 还是不要用这个了 找款带windows和Linux驱动的usb芯片算了,驱动不是这么好写的。Linux 下 cp2210和 pl2303都有驱动。

楼主:
cp2210和 pl2303只是简单的USB转换,用stm32还要完成很多控制工作呢。

网友(2012-11-14):
需要重新编译内核,增加虚拟串口,过程可以参考参考Linux下调试3G模块的方法

网友(2014-07-02):
CDC已经实现在内核中了:
使用U转串直接选上就好了,不过一般都默认插入后直接使用的,不需要额外装驱动程序。
(搜索其它东西,顺便回答一下很久以前的问题,相信以后还会有人搜索到这里。另外我是搞Linux的我会尽量把我知道的贡献出来)

网友:
LS正解~不需要安装驱动的,插上就能识别~

不过有些大杯具的发行版内核里没编译ACM驱动,这种情况下就必须手动编译内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