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 DVP14SS 拆解

楼主(2012-07-25):
这款属于比较小巧型的,但是功能不差。看图:

网友A:
楼主是否用的 非隔离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否用的 非隔离电源?

?这个PLC是24V DC 输入的。

网友:
谢谢你的回复,我一位是220的。

网友B:
真的很小巧呢~连接线端子也省了,直接用插针。楼主,这一款大概什么价位?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真的很小巧呢~连接线端子也省了,直接用插针。楼主,这一款大概什么价位? ...

内部价格480,市场价就不是很清楚了。

网友C:
整个PLC就一个板子吗?如果是的话,那板子后面那个双排插座是用来接什么的?
另:板子是双面板还是四层板?

楼主:
引用 网友C:
整个PLC就一个板子吗?如果是的话,那板子后面那个双排插座是用来接什么的? ...

是的,就一个板子,绿色的插座就是接io用的,8点输入6点输出。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的,就一个板子,绿色的插座就是接io用的,8点输入6点输出。

我说的是第二张图,中间偏左的那个黑色双排插针座。
很多图一点下载或打开就弹出“502”了,楼主能发一份给我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说的是第二张图,中间偏左的那个黑色双排插针座。
很多图一点下载或打开就弹出“502”了,楼主能发一份 ...

那个是台达plc的串行模块接口,可以接各种扩展模块,如io模块等等,不知道是采用什么硬件接口协议。你如果要图的话,站内短信给我你的邮箱,我传给你,都是我的手机拍的,800w效果一般。

网友(2012-11-01):
不用了。
现在都能看到了。
也很好奇台达的扩展是如何实现的,有机会买个仔细研究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