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SP430F5xx系列的程序下载问题

楼主(2012-07-25):
最近想学MSP430单片机,但是看了数据手册和用户手册貌似都没有介绍F5是怎么进行ISP下载的。
我目前用的是PL2303进行USB转串口然后接到MCU的RXT和TXD。不知道这样是否能够实现程序的下载。会的给说说。谢谢!
请问MSP430F5支持什么的下载方式?

楼主:
再回来看了数据手册,得出了部分解答。
1、MSP430F5支持两种程序下载方式:USB BSL和UART BSL
2、支持两种仿真模式:JTAG和Bi-Wire

我用的下载方式就是UART BSL
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呵呵,大家讨论一下

网友A:
支不支持用launchpad那个仿真器仿真呢?求高手解答

网友B:
UART BSL有专用的引脚,你接对了吗,进入BSL要有个特定时序,你考虑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UART BSL有专用的引脚,你接对了吗,进入BSL要有个特定时序,你考虑了吗。

谢谢,引脚现在在看文档资料,这个特定程序的官方有提供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支不支持用launchpad那个仿真器仿真呢?求高手解答

launchpad那个仿真器好像只适用于value line系列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引脚现在在看文档资料,这个特定程序的官方有提供的吗?

官方有BSL的文档

楼主:
嗯,好的,谢谢啦

网友:
忘了一个事,5系列可以改写BSL,可以使用自己的协议,引脚当然也就可以人为规定了。

网友:
可以的吧,launchpad上的仿真器也是两线的,而5系列的也是支持两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