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你有刷四轴(Atmega328+ITG3205+BMA020)烧写程序过程

楼主(2012-07-26):
近来在制作迷你四轴过程中遇到不少的问题,得到坛友的大力支持,我陆续把制作过程和大家分享。
我的线路板是自己腐蚀的单面板(做双面板的话,过孔太小,自己不好加工),还好设计线路时所有元件都在正面,反面只有少数的线路,大部份接地。
焊接完元器件后,后面就是烧写程序的事了,由于我对编程方面不了解,所以过程遇上不少问题,在此感谢热心的坛友。

1、元器件焊接完成后,首先烧写Bootloader文件,我用的是arduino-0023
    把飞控板与 Arduino  USBtinyISP下载线连接,注意各管脚对应,不要连接错了。Arduino USBtinyISP 六口定义如下图:

   连接好,把下载线与电脑连接(之前已装好驱动),打开arduino-0023,选择线路板规格:

   再选择Bootloader烧写器:

     等一会显示"Done burning bootloader"    Bootloader就搞定了。

楼主:
迷你四轴用程序

楼主:
Arduino  USBtinyISP驱动

网友(2012-09-09):
可能用到,谢谢

网友:
代码看不懂。好多编译预处理。

网友(2012-10-15):
看了楼主的所有帖子,感觉楼主在很用心的做微型四轴,楼主精神值得一赞!

网友A(2012-11-29):
mega328熔丝位用什么烧写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mega328熔丝位用什么烧写的呢?

在烧写Bootloader中包括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在烧写Bootloader中包括了。

我用的progisp1.72+usbasp烧写的熔丝位。arduino可以烧写熔丝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progisp1.72+usbasp烧写的熔丝位。arduino可以烧写熔丝位?

http://www.amobbs.com/thread-5487599-1-1.html
http://www.amobbs.com/thread-5488022-1-1.html

网友:
新手请教,请问bootloader是不是要用专用的下载器(比如上面提到的Arduino  USBtinyISP)烧写,用下载程序用的FTDI行吗?

楼主:
bootloader是用Arduino  USBtinyISP烧写的,不能FTDI写。

网友B:
谢谢楼主,另外今天用usbtinyisp烧写bootloader时总是提示Double check connections and try again, or use -F to override  this check.该怎么解决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楼主,另外今天用usbtinyisp烧写bootloader时总是提示Double check connections and try again, or use ...

出差了,好几天没来论坛了。你先检查一下,接线对吗。

网友C(2013-07-13):
引用 楼主:
出差了,好几天没来论坛了。你先检查一下,接线对吗。

我用U转TTL线 直接插到开发板的串口上,这样应该怎么烧写程序 ??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用U转TTL线 直接插到开发板的串口上,这样应该怎么烧写程序 ??

可以直接买一个FTDi 烧写器,或从你的转换板上找到DTR引脚连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