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g2553能用8MHz的晶振吗?

楼主(2012-07-26):
msp430g2553能用外部8MHz的晶振吗?

网友:
不能吧,同学说只能用时钟晶振

网友:
应该不能,只能用低频晶振

楼主:
好像是不能,搞了好久么搞出来

楼主:
如果可以的话请问怎么设置呢?

网友:
感觉g2xx系列不太好买,特别是QFN的淘宝上问了很多家都没有。

楼主:
前几天我买了两块,今天又买了一块,哈哈,6号时是47元现在涨到65元了

网友:
不行的,给出的那个接口是接外部低速时钟的,一般接32.768K那种时钟用的,不能接8M的

楼主:
太好了,可以确定了

网友:
我来做最权威的回答:绝对不能
用CCS的Grace工具设置下,就会发现有提示,不能设置HF,即高速晶振的,只能用内部DCO,LF可以,32768等都是可以的

网友:
哈哈,,受教了,,学习中

网友:
好像真的不能啊~

网友:
好的方法是设置DCO为8M,然后使用,我试过,挺好用的~

楼主:
DCO频率越高就越不稳定

网友:
不能!很肯定!

网友:
那msp430f149能用吧

网友:
应该可以。。

网友:
F149能用,我买了试过!

楼主:
你这个许夏荣,还盗我图

网友:
可以看看2系列的用户手册上的时钟树,外部只能接32K晶振,结了之后也只能做ACLK

网友:
也正在学msp430g2553,受教了

网友:
买launchpad不是送的32k的晶振么~?焊上去就好了~

网友:
哎,我错了,刚看了遍手册,确实不能。

楼主:
aclk不能设置高频模式的

网友(2013-03-26):
用高频有源的可以了,20M没问题

网友(2014-06-12):
便宜货 晶振也不让接,这是什么道理...看来要改方案了 我用到红外解码.内部DCO 低温时 频率偏差太大.

网友:
这回跳坑里面去了...

网友(2015-03-27):
我也觉得便宜货真是蛋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