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EGA32 SPI 读 ADXL345 每次读出的数据都一样的问题

楼主(2012-07-26):
芯片 mega32  4线 SPI 与ADXL345通信 数据用串口输出 可以正确读出 芯片 ID号  0xE5 但是读三轴输出数据都是首次读出数据, 比如先读 DATAX0 再读DATAY0,DATAZ0 , DATAY0和DATAZ0与DATAX0都是一样的输出。

我把CS线在不断电源的情下 断开再接上 数据就会刷新一下 ,但是 从第二次以后的数据又和第一次读出的一样
另 把 CS 或 CLK在不断点的情况下 对地短接一下 ,数据会刷新 ,从第二次以后的数据又和第一次读出的一样

是否是我的 SPI时序有问题 还是配置有问题,请帮忙看下

程序:

/****************************************************
CPU    MEGA32L
时钟   3.6864MHz
编译   ICCAVR7.14
软件: 2010-07-25
//熔丝配置

**********************************************/

#include <iom32v.h>
#include <macros.h>
#include <eeprom.h>
#include <math.h>
#include <stdlib.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long    unsigned long

#define    YES        0xff
#define    NO         0x00
#define    OK         0xaa
#define    FAIL       0x00
#define    ON         0xff
#define    OFF        0x00
#define    USE        0xaa
#define    EMPTY      0x00

#define   BTMEA_EN      PORTC|=0x10    //允许电池测量PC4
#define   BTMEA_DIS     PORTC&=0xe7    //禁止电池测量PC4

#define   LED_BLACK     PORTC|=0x80    //RUN灯灭
#define   LED_LIGHT     PORTC&=0x7f    //RUN灯亮

#define   ADS_EN      PORTC |= (1 << PC5) //PORTC|=0x20    //启动测量电源 PC5
#define   ADS_DIS     { PORTC &= ~(1 << PC5); ADCSR=0x00; }  //禁止测量电源,关闭ADC

#define   DATAX0     0X32
#define   DATAX1     0X33
#define   DATAY0     0X34
#define   DATAY1     0X35
#define   DATAZ0     0X36
#define   DATAZ1     0X37

#define   TX_EN         PORTC|=0x40    //串口发送使能 PC6
#define   TX_DIS        PORTC&=0xbf    //禁止串口发送

#define   FMCS_EN       PORTC&=0xfb    //M25P16有效
#define   FMCS_DIS      PORTC|=0x04    //禁止M25P16
#define   CS_ON         PORTB&=0XEF
#define   CS_OFF        PORTB|=0X10

//串口接收中断数据定义
uchar ComSynFlag;          //=YES同步建立,内部私有
uchar ComReceiveCounter;   //接收字节计数,内部私有
uchar ComReceiveData[48];  //接收缓冲,内部私有

/*---------------------------------------------------------------------*/
/*---------------------------------------------------------------------*/
//4MHz软件延时n us
void  DelayNus(uint n)
{
        for(; n; n-- );
}

//4MHz软件延时0-250ms
void  DelayNms(uint m)
{
    uchar i, j;

        for(; m; m-- ){
            for(i=0; i<192; i++){
                    for(j=0;j<3;j++);
                }
        }
}

//LED闪光,调试用
void LED(void)
{
    LED_LIGHT ;
    DelayNms(1);
    LED_BLACK;
}

/*---------------------------------------------------------------------*/
/********************************************
串口发送1个字节
115.2Kbps传输1byte耗时0.1ms,
发送前等待串口空闲,限时0.5ms退出。
********************************************/
void  comtx(uchar dat)
{
    uint x;

        UCSRB&=0xef;  //禁止UART接收
        for( x=2000; (UCSRA&0x20)!=0x20 && x; x-- );
    UDR=dat;
        for( x=2000; (UCSRA&0x20)!=0x20 && x; x-- );
        UCSRB|=0x10;  //允许UART接收

}

/**********************************
UART初始化
baud rate: 9600bps
**********************************/
void uart0_init(void)
{

    UCSRB = 0x00;    //disable while setting baud rate
        UCSRA = 0x02;
        UCSRC = 0x86;    //
        UBRR =  47;      // 3.686M晶振 9600bps-47, 57600bps-7, 115200bps-3
        UCSRB = 0x98;    //接收中断

}

/**********************************
UART接收中断
**********************************/
#pragma interrupt_handler uart0_rx_isr:iv_USART0_RXC
void uart0_rx_isr(void)
{
     uchar x, y;
     uint  checksum1,checksum2;    //checksum of ComReceiveData[]

     x=UDR;

}

/**********************************
SPI 初始化  主机模式,速率Fosc/2
**********************************/
void SPI_INIT(void)
{
          FMCS_DIS;
          CS_OFF;
         // DDRB|=0xb0;    //SCK MOSI SS 输出  MISO输入
          DDRB |=0xbb;
        //  PORTB&=0xF0;
          PORTB |= 0xFf;   //SS PB4高电平,其余初始状态低电平
      SPCR=0x5D;
}

/**********************************
SPI 字节写
**********************************/
void SPI_Master_tx(uchar x)
{

      SPDR=x;
          while(!(SPSR&0x80));

}

/**********************************
SPI 字节读
**********************************/
uchar SPI_Master_re(void)
{
      SPDR=0;

          while(!(SPSR&0x80));
          return SPDR;
}

void SPI_WritData(uchar addr,uchar data)
{
    CLI();
    CS_ON;
        DelayNus(500);
        SPI_Master_tx(addr);
        SPI_Master_tx(data);
        DelayNus(500);
    CS_OFF;
        SEI();
        DelayNms(10);
}

uchar SPI_ReadData(uchar addr)
{
    uchar Data;
        CS_ON;
        CLI();
        DelayNus(500);
        SPI_Master_tx(addr);
        Data=SPI_Master_re();
        DelayNus(500);
        CS_OFF;

        SEI();

        return Data;
}

void ADXL345_init(void)
{
  SPI_WritData(0x31,0x2b);

  SPI_WritData(0x1E,0x00);  //X轴误差补偿; (15.6mg/LSB)
  SPI_WritData(0x1F,0x00);  //Y轴误差补偿; (15.6mg/LSB)
  SPI_WritData(0x20,0x00);  //Z轴误差补偿; (15.6mg/LSB)

  SPI_WritData(0x21,0x00);  //敲击延时0:禁用; (1.25ms/LSB)
  SPI_WritData(0x22,0x00);  //检测第一次敲击后的延时0:禁用; (1.25ms/LSB)
  SPI_WritData(0x23,0x00);  //敲击窗口0:禁用; (1.25ms/LSB)

  SPI_WritData(0x24,0x01);  //保存检测活动阀值; (62.5mg/LSB)
  SPI_WritData(0x25,0x01);  //保存检测静止阀值; (62.5mg/LSB)
  SPI_WritData(0x26,0x2B);  //检测活动时间阀值; (1s/LSB)
  SPI_WritData(0x27,0x00);  //
  SPI_WritData(0x28,0x09);  //自由落体检测推荐阀值; (62.5mg/LSB)
  SPI_WritData(0x29,0xFF);  //自由落体检测时间阀值,设置为最大时间; (5ms/LSB)
  SPI_WritData(0x2A,0x80);  //
  //SPI_Read(0x2B);    //只读寄存器,状态读取
  SPI_WritData(0x2C,0x0A);  //
  SPI_WritData(0x2D,0x28);  //开启Link,测量功能;关闭自动休眠,休眠,唤醒功能
  SPI_WritData(0x2E,0x00);  //所有均关闭
  SPI_WritData(0x2F,0x00);  //中断功能设定,不使用中断
  //SPI_Read(0x30);    //只读寄存器,状态读取
  SPI_WritData(0x38,0x81);  //FIFO模式设定,Stream模式,触发连接INT1,31级样本缓冲
  //SPI_Read(0x39);    //只读寄存器,状态读取

}
/*------------------------------------------------------------------*/
/**************************
CPU设备初始化
**************************/
void init_devices(void)
{
      uchar i;
      uchar tm[4];

      CLI();

          //低功耗策略
      PORTA = 0xf0;    //PA0-PA3禁止上拉电阻防止影响AD627
          DDRA  = 0xf0;    //PA0-PA3输入,其余输出

          PORTB = 0xff;
          DDRB  = 0xbb;    //PB6  PB2输入,其余输出

          PORTC = 0xf0;
          DDRC  = 0xff;    //全输出

          PORTD = 0xff;
          DDRD  = 0xe2;           //PD0 PD2~PD4输入,其余输出

          SPI_INIT();     //SPI 初始化
          uart0_init();

}

/*------------------------------------------------------------------*/
void  main(void)
{
    uchar i;
        uint m;
        uchar sum[10]={0};

        for(i=0;i<10;i++){  //上电延迟等待电源稳定
        DelayNms(100);
        }

    init_devices();
        ADXL345_init();

     while(1)
          {

    i=0;
    sum[0]=SPI_ReadData(DATAX0);     //读出的数据都是第一次的数据信息 ?
        comtx(sum[0]);

        DelayNms(500);

    }

}

网友(2012-11-24):
新人求教啊,我现在连最基本的数据都读不出来呢

网友:
这个朋友能不能帮个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