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一个数据采集设备的接口是如何输数据的?报酬1百元。

楼主(2012-07-26):
如图,这是一个采集设备的接口电路图,但是我看不懂数据如何传递出来,以及如何获取数据,真心求教高手能够讲解一下这个图是怎么回事?
讲解直接贴在这里即可,愿意付1百元报酬,请提供淘宝账号或者建行账号。

网友:
用差分信号输出了AB相。看着像码盘。

楼主:
需要讲解的详细些,信号输出了AB相,为什么又出来DOWN PULSE 和 UP PULSE?有什么作用?数据是个什么样的表现形式,如何提取?

网友:
我来吧!
这是一个旋转编码器电路。将编码输出的信号分解成两个信号:1.正转时UP;2.反转时DOWN
3.另外输出的精度也增加了,比如是200点输出的编码器,经过这个电路可以实现400点,也就是增加了精度。

补充:两个信号分别接到单片机的两个定时器,两个定时器计的值相减就是这个编码器的相对增量了。比如:正转180度,再反转90度,那两个相减就是90度。至于有每度多少点,要看编码器的输出点数。

网友:
正交编码器输出信号, 传感器可能是光栅尺,编码器类的. 你要采集的话,用MCU的正交编码器接口, 右上角的是经过处理以后的,将AB差分转换为单端信号了, 这样你就可以从UP方向的脉冲采集到UP方向的脉冲个数. 从Down脉冲端子采集到Down方向的脉冲个数.
俺也说不明白, 报酬给楼下吧

网友:
图上已经很清楚了

接口有6PIN,输出的是差分编码器信号

右上角的那个图就是你需要搭建的电路。通过这个差分转单端输出的信号是UP PULSE和DOWN PULSE两个信号

当UP PULSE有脉冲输出时,表示一个方向,当DOWN PULSE有脉冲输出时,表示另外一个方向(如果数据采集设备是编码器,那就是代表转动方向)

而每一个脉冲,都代表转动了一个角度(具体多少的角度,需要你看编码器的规格书,或者里面只是写着一圈多少线,你自己换算一下)

网友:
应该是旋转编码器了。直接提取A和B的信号就行,如取A的上升沿再查B的状态,如是低电平就是正转,如是高电平就是反转。
用那个电路也行,精度更高一些,就采集两根线的脉冲就行了,正转UP有信号,反转down有信号。

楼主:
补充一下:这个是测微计的接口,测微计有一个杆状的探头,用来测量长度的细微变化,也可以用来测量一个平面是不是很平整。测微计接口出来的数据怎么会是旋转编码器呢?旋转编码器好像是测量转速的,这个不是很理解。

网友:
旋转编码器是一个圈,你将这个圈剪断,然后拉直, 不就是直线的了吗?
上海的磁悬浮列车, 不就是一个电机,拉直了,就是直线的了

楼主:
这是测微计的外形图片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测微计的外形图片

车轮是圆的,但里程表是直的。

网友:
哦,信号格式是一样的嘛。既然是测微计那就最好用右上角那个电路了,精度高。
只测量UP和DOWN的信号就行了。每个脉冲代表一定的距离(这个查厂家手册就行)。

楼主:
总结一下:理论上是应该将A,B点接入MCU,然后计算数据,但是貌似复杂,所以要搭建A,B点后面的电路(用FPGA实现?),舍弃A,B点,将UP DOWN两点接入MCU,UP有脉冲表示朝一个方向走,DOWN有脉冲表示朝另外一个方向走,要让MCU计算出脉冲个数,来表示走了多远,每个脉冲代表一个距离。但貌似测微计测得是高度吧?我头晕。

网友A:
看了下资料,mitutoyo 的 LINEAR GAGE···· 422 标准。AM26LS32 差分接收器···延迟,交叉4倍频。RS触发器输出。
使用厂家推荐的电路就可以。用不着FPGA。A、B后面的电路,两片逻辑IC就OK了。
DOWNPLUS 和 UP PLUS 的输出直接送MCU分别计数。
高度、长度不都是距离么?

楼主:
感谢楼上各位的回帖。用的型号是LGB542-222H,其精度是1um,那么1个正脉冲应该是1um吧?tw是延时?杆的探头是可以伸缩的,所以测量的应该是高度,好像应该有个零点,所以才会有UP PULSE和DOWN PULSE,UP应该是零点向上,DOWN应该是零点向下(资料上貌似没有零点一说).然后高度数据以旋转编码器的形式输出。哪位高人能系统的说一下?谢谢。

网友:
零点可以用软件设定,用初始位置(触头还没有碰到工件)或者当前位置都可以。
UP用来加计数,DOWN用来减计数,各位置的数值就都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了下资料,mitutoyo 的 LINEAR GAGE···· 422 标准。AM26LS32 差分接收器···延迟,交叉4倍频。RS触 ...

大侠能否推荐一下A,B后面电路2个与门,2个与非门,4个非门的IC型号,应该是用3种IC组合一下吧?我怕自己选会出现延时,响应速度不够,芯片不好买等等诸多问题。感谢。

网友:
我也感觉像编码器,机械旋转编码器应该只是通过两个线的电平变化来旋转方向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侠能否推荐一下A,B后面电路2个与门,2个与非门,4个非门的IC型号,应该是用3种IC组合一下吧?我怕自己 ...

用74HC或者74HCT系列的就可以。
异或门:74HC86;非门:74HC04;或非门:74HC02。

还有一种接法,Differential square-wave with Origin Point Mark。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74HC或者74HCT系列的就可以。
异或门:74HC86;非门:74HC04;或非门:74HC02。

Differential square-wave with Origin Point Mark,是指只接A,B两点,舍弃后面电路?
朋友让做的这个项目是准备测量一个平面是否平整,用两个LGB542-222H,测量平面是否平整,用1个真正的旋转编码器(编码器有干的那端安个轮子),测量路程。这样用一个架子安上这3个测量设备,从一个平面的一端拉到另外一端,就可以测出平面的平整度。
所以MCU要有3个接口,两个接口接LGB542-222H,测量各自的UP PULSE 和 DOWN PULSE个数,从而去计算高度。剩下的一个接口接接带轮子的旋转编码器,去计算路程。
想问一下:接真正编码器,不必添加4分频电路了吧?管脚有无特殊要求?连接UP PULSE 和 DOWN PULSE 管脚必须是定时器管脚或者有其它要求?
STM32貌似有正交旋转编码器的接口?

huike先生说的:两个信号分别接到单片机的两个定时器,两个定时器计的值相减就是这个编码器的相对增量了。
不太明白,是计数器的值相减吧?

恳请解释,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Differential square-wave with Origin Point Mark,是指只接A,B两点,舍弃后面电路?
朋友让做的这个项 ...

“Differential square-wave with Origin Point Mark,是指只接A,B两点,舍弃后面电路?”不是舍弃,只是前面的差分接收部分不同,这要看你的用法。
那个是4倍频,目的是提高精度。
定时器/计数器 在MCU中是一体的,定时器也是由计数器构成的,看你用作什么。
主轴伸、缩,产生上升、下降计数脉冲。计数就是了。

STM32 有正交编码器输入接口。

楼主:
好像是没什么问题了,huayuliang 可以公布淘宝账号或者建行账号了,只是希望能继续提供后续的一些技术支持。同时感谢其它网友的支持。

网友:
一片HCTL-2016就搞定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像是没什么问题了,huayuliang 可以公布淘宝账号或者建行账号了,只是希望能继续提供后续的一些 ...

免了吧。。。
弄好了报个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免了吧。。。
弄好了报个讯···

还请多多指教,这次搞的测量设备比较复杂,stm32不了解,编码器不了解,此外还有数据传输和上位机。但是必须搞下去。

网友:
STM32 俺也不太熟悉。别的倒好办。
不过如果你用STM32的话,datasheet给的电路就用不上了,精度提高就得用软件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