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1101 信道检测

楼主(2012-07-26):
   我目前通过读取RSSI信号来判断信道是否被占用,小弟请教前辈们该方法的可行性。
   另外,如果用CCA 和 CS,哪个会好一点呢?

网友(2013-04-09):
信道检测是不是能防止数据传输冲突啊,具体是怎么防止的啊

网友(2013-05-22):
好像CC1101自己有防碰撞寄存器可以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