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振并联结果是怎么样的?

楼主(2012-07-26):
一个32.768KHz的晶振和一个8MHz的晶振并联是什么结果?

网友:
真没想过,楼主你干脆串联,并联都弄弄看啥结果

网友:
建议楼猪当一把小白鼠,然后把结论告诉我们。

网友:
能不能同时启振呀?

楼主:
我用8MHz的和11.0592MHz的做了一个实验,发现一个结论:1、对于并联:谁先起振得到的频率就是多大,也就是说先只接一个晶振在电路中,上电后再接另外一个晶振。如果两个都接在电路中然后上电,发现得到的频率是11.0592MHz。2、对于串联:最终得到的频率差不多就是11.1MHz。不知道是不是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