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一款能打印菲林片的喷墨打印机,200元左右

楼主(2012-07-26):
十分感谢。。。在寻找中,但是很怕买来不能打。

有用过的求推荐哈。谢谢。

网友A:
菲林不是激光打印机打的么??

记错了,是激光照排出的。

一般的喷墨好像都行,爱普生的用得比较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菲林不是激光打印机打的么??

喷墨打印机的。。。。。。。。。。。。。。。。。。。。。。。

网友B:
我用喷墨打印机打印的菲林还不如激光打印机打的黑。
说了恐怕很多人不信。改天有空再整个贴子。
我用A4纸打印,感光蓝油做的板子效果比菲林强多了。
方法是在已经刷好湿膜并晾干或吹干的板子上滴几滴色拉油抹匀,
纸放上去润透了就像硫酸纸一样。
纸贴紧后直接放紫外灯管下晒2分钟,
我现在的感受。A4纸比菲林好用,不用有机玻璃压着。
湿膜效果比干膜好。不用过塑机。另外感光蓝油稀释用酒精可以,用汽油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喷墨打印机打印的菲林还不如激光打印机打的黑。
说了恐怕很多人不信。改天有空再整个贴子。
我用A4纸打 ...

板子最细8mil,A4纸还能做?????????????、

网友:
我的板都是线宽15mil。间距15mil。8mil没做过。用干膜的时候10mil还行,估计8mil应该也可以。改天试试再说。

网友:
别人说的都不一定适合自己。
自己尝试过才有发言权。

网友B:
这个我刚做的一块转接板,A4纸晒的图,感光蓝油没脱干净。手机照的凑合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我刚做的一块转接板,A4纸晒的图,感光蓝油没脱干净。手机照的凑合看。 ...

谢谢,做挺好滴。。。。。。。
我先用硫酸纸试试哈。。。

双面的板子。。比较难受。

网友B:
硫酸纸和菲林都得用亚克力板压着暴光,这道工序我的体会是会影响效果,用A4纸的话可以完全贴在板子上不用压着。

网友:
我也正需要。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硫酸纸和菲林都得用亚克力板压着暴光,这道工序我的体会是会影响效果,用A4纸的话可以完全贴在板子上不用压 ...

我就是压得紧紧的。。。。。

下午实验用硫酸纸,45秒曝光过度了。明天试试35秒是否能正常曝光,如果可以那就大笑N声。。。

网友C:
严重关注,我在学校用过 IP1180打印机打印在菲林纸上的,效果不错,想问一下各位的紫外线 是LED的紫外灯还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效果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严重关注,我在学校用过 IP1180打印机打印在菲林纸上的,效果不错,想问一下各位的紫外线 是LED的紫外灯还 ...

谢谢。。
IP1180,还有呢。。。。。。

。。。。。求推荐呀。。。。

网友:
我也是来了解用什么打印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严重关注,我在学校用过 IP1180打印机打印在菲林纸上的,效果不错,想问一下各位的紫外线 是LED的紫外灯还 ...

关于紫外灯我用的是紫外灯管,自己做一个倒计时灯箱。。。

网友D:
hp1000,我原先见个视频,里面那人就是用hp1000打印到透明喷墨胶片上然后进行曝光,最终精度还挺高,hp1000有两种,一个是喷墨的,140元,还有个就是激光的,现在没全新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hp1000,我原先见个视频,里面那人就是用hp1000打印到透明喷墨胶片上然后进行曝光,最终精度还挺高,hp1000 ...

已经买了佳能 IP2780 做板OK。。谢谢推荐。

网友E:
菲林可以用普通激光打印机打印出来可以不需要激光照排打印出来。我已经试验过了我自行购买了激光打印机打印的菲林纸。是那种全透明的感觉很好。
喷墨的主要是怕喷头堵住就麻烦了。一台机器没有多少钱,堵了个喷都还要去大头

楼主:
引用 网友E:
菲林可以用普通激光打印机打印出来可以不需要激光照排打印出来。我已经试验过了我自行购买了激光打印机打印 ...

我试过激光打印菲林,结果十分悲剧,被烤过的菲林瘫软得乱七八糟,然后就不能用了。。。激光打印一般都会烤。。
我选择了喷墨哈哈,便宜好用,打印喷墨菲林挺好的,2张叠在一起曝光时间加长没啥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试过激光打印菲林,结果十分悲剧,被烤过的菲林瘫软得乱七八糟,然后就不能用了。。。激光打印一般都会 ...

你用的菲林厚度是多少的。我用过2种激光打印的菲林,用在出版印刷上面。这两种菲林一个是带有微微的磨砂0.075的厚度。还有一款是透明的那种厚度是0.1毫米的。材质都是是PET的。我不清楚你用的菲林是那种,不过我用的这种是没有问题的。在打印的时候我分辨率选择最高精度,纸张选择光滑纸那种。我用的打印机是HP5100的哦。感觉蛮好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买了佳能 IP2780 做板OK。。谢谢推荐。

效果怎么样

网友(2014-10-11):
色拉油都派上用场了

网友(2016-08-29):
按你买的。我也买了一个IP2780   确实能打菲林吧?我都快被弄晕了,有的说墨水不干,有的说不能打印 ,上面又说能用,都不知道谁说的对了,我只好老实点听楼主的 也买了IP2780。希望能用。不然就亏大发了,楼主见到回复下就好了!

网友:
楼主IP2780能打菲林吧,我买了一样的,心里总不是滋味呀,网上搜资料有说能用,卖家说打菲林不干,。。我就郁闷了,问卖菲林墨水的卖家,说最好用爱普生的喷墨。安普生多贵了~~。只想问普通打印机能打菲林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