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正确的引用一个结构体数组?

楼主(2012-07-26):
在实际应用中遇到一个问题:
定义一个结构体stA:
typedef struct _a_
{
uint8 meb1;
uint8 meb2;
}stA;

定义m个结构体数组
const stA Tab1[i] =
{
{}.
{},
{},
};
const stA Tab2[j] =
{
{}.
{},
{},
};
.
.
.
const stA Tabm[k] =
{
{}.
{},
{},
};
问题:
选择一种数组定义方式 NameA[m]
要求将结构体数组存放到此数组中,在应用程序中通过调用NameA来访问结构数组中的任意一组数据
例如我要使用Tab2[3].meb1数据。请给出NameA[m]的定义方式和调用方式。

我是这样使用的,但是结果不对:
定义:
const stA* const NameA[]=//-----is there Error?
{
&Tab1,
&Tab2,
.
.
.
Tabm[],
}
调用:

const stA* ptTest = NULL;

ptTest = *(&NameA[1] + sizeof(NameA[1])/sizeof(stA*) * 3)//获取Tab2[3]数据----实际这里已经出错了
ptTest->meb1 ++;

请问各位 错误出在哪?
应该如何定义NameA[]?如何获取我期望的Tab2[3].meb1数据

Thanks!!!

网友:
#include <stdio.h>

#define uint8 unsigned char

typedef struct _a_
{
        uint8 meb1;
         uint8 meb2;
}stA;

stA Tab1[] =
{
1,
2
};

stA Tab2[] =
{
3,
4,
};

stA Tabm[] =
{
5,
6,
};

stA* const NameA[]=
{
&Tab1[0],
&Tab2[0],
&Tabm[0],
};

int main(void)
{
        stA *p;
        int i;

        for (i=0; i<3; i++) {
                p = NameA[i];
                printf("%d, %d\n", p->meb1, p->meb2);
        }

    return 0;

}

我在vc中写了点代码,楼主看看

网友:
1. 定义:
const stA* const NameA[]=//-----is there Error?
{
&Tab1,
&Tab2,
.
.
.
Tabm[],
}
赋值时候,可加强制类型装换,避免编译器报错,如
const stA* const NameA[]=//-----is there Error?
{
(stA*)&Tab1,
(stA*)&Tab2,
.
.
.
(stA*)Tabm,
}

2. 使用:
可以直接按照数组的方式使用,如:
NameA[0][0].mem1 表示访问 数组Tab1的0下标下的结构体的mem1成员.

楼主:
to 2楼,刚开始就是这么使用的,莫非编译器的问题?
to 3楼,本身NameA[0][0]的引用就是错误的。

网友:
没经测试;我想访问你这样一个数组中的成员大概应该是这个样子!

NameA[0]Tab1.mem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