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研究低功耗,被LED陷害,掉洞里面去了.发帖警示后来人

楼主(2012-07-26):
做个小东西,电池供电,所以很讲究.已经很注意布线和控制了.结果发现,LPM3模式下,测量是66ua.怎么都感觉高了.实在没办法就先这样.结果无意中手指按住直插双色LED,窝巢.表居然直线下降.......把LED悬空,去掉那2个电阻,哇,9ua.........这就是传说中的LED漏电流吧.那2个IO口,LPM3模式前,我已经是设置成,输入,高或者低都设置过.没用.

网友:
设置成高都不行?那也太神奇了,莫非是LED变成太阳能电池了?

网友:
进模式前 要省电  应该是  输出/ 高电平吧

楼主:
额.童鞋,根据TI的官方例子.MSP430F530x_LPM3_01.c 和 MSP430F530x_LPM3_02.c
里面明确写着
  // Port Configuration
  P1OUT = 0x00;P2OUT = 0x00;P3OUT = 0x00;P4OUT = 0x00;P5OUT = 0x00;P6OUT = 0x00;
  PJOUT = 0x00;
  P1DIR = 0xFF;P2DIR = 0xFF;P3DIR = 0xFF;P4DIR = 0xFF;P5DIR = 0xFF;P6DIR = 0xFF;
  PJDIR = 0xFF;

嗯,是输出,我打错了.我就是设置成输出,高电平.....结果还漏电.....

网友:
把两个LED改成负极接地,然后把那两个输出口改为低电平。前面主楼的例子可以因为LED的电源比MCU电源电压高而发生泄漏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