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像齿轮这样的东西可以DIY吗?

楼主(2012-07-26):
大部分时候买不到合适的,有DIY过的朋友吗,请教下

网友:
最初的齿轮都是DIY的。现在主要由于精铸和表面处理技术的提高,让批量上市的齿轮成本更低,更耐久,所以就以为齿轮DIY新鲜了。

楼主:
是小车上的那种齿轮吗

网友:
塑料的?..........请到当地机械产品市场参观。在北京,是在城外诚对面。直齿,斜齿,伞齿,齿条都有。齿轮直径从500-50都有。

如果是模型小车,无机械加工能力者最好买半成品。

网友:
齿轮是标准件吧,就跟轴承一样。你不需要自己加工。

网友:
问题是自己加工的话,用什么方法加工呢?也太难了点。

网友:
激光,线切割 ,快速成型····

网友(2014-05-19):
直接买标准件会好一些 加工的话费钱

网友A(2014-10-08):
最方便的方法是用激光雕刻机切割亚克力!我经常做...

网友:
难度很大的,要有设备。

网友B:
雕刻机弄模,高硬度树脂倒进去,固化,适合玩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方便的方法是用激光雕刻机切割亚克力!我经常做...

原来齿轮也有标准件,查查看~

网友:
买了分度头,做出来的齿轮根本不能用嘛……手工太差,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方便的方法是用激光雕刻机切割亚克力!我经常做...

激光雕刻机要多少钱?

网友:
引用 网友B:
雕刻机弄模,高硬度树脂倒进去,固化,适合玩具

你设备这么全啊?

网友:
几千就够了,在某宝搜激光切割机,主要是山东的一些小厂在做!

网友:
齿轮自己做还是挺不容易的。还是买吧。

网友:
齿轮并非标准件  都需要给出图纸才能加工 ,标准件都有规格型号  如轴承 螺栓 螺母等

网友:
机械加工用铣床或插齿机

网友:
齿轮加工有插齿和滚齿

网友:
可以,齿面廓线是渐开线,看看机械原理的书,你会懂得。

网友(2014-11-08):
也想车钳卯焊,万用表,电烙铁示波器都拿的起。。

楼主:
我去,这帖都被挖出来了

网友:
北京城外城家居?回头去看看,标记一下四楼的信息

网友:
机械设计要标准化,像齿轮能用标件就标件,否则制造加工会非常麻烦

网友:
激光,线切割 ,快速成型,但价格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