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485的偏置电阻和驱动能力

楼主(2012-07-26):
看了很多关于485偏置电阻计算的帖子,主要是以下方法计算:

为确保电路具备足够的噪声裕度,VAB在200mV接收器输入阈值之外还必需能涵盖最大差分噪声。按下式计算故障保险偏置电阻RB在最坏情况条件下(即最低电压,最大噪声条件下)的阻值:

其中VAB=200mV + VNoise。在最小总线电压V为4.75V,VAB=0.25V并且Zo=120时,RB的计算结果为528。在RT上串联两个523的电阻,就在总线一端建立起一个故障保险电路。

根据这个结果得知,在整个485网络上应该有上偏置不大于523欧和下偏置不大于523欧,至于这个偏置是在整个网络的尾端加上还是采用多个偏置并联取决于网络的状况了。

但是事情并不是到此为止,到多个文档上都提到了,标准的485的单位共模负载是12K,能够驱动32个单位共模负载,而这个偏置电路占用了20-22个单位共模负载(至于怎么算出来的还需要高人指点,12/523=22?)
如此算下来,如果是标准485的话只能驱动最多12个单位共模负载了,如果是1/4负载或者1/8负载可以到48或者96个节点

请问下高人,如果我要驱动12个以上设备是不是就只能选用1/2负载以下的芯片了?

楼主:
没有人顶帖。。。自己顶吧。。。

楼主:
算了,没人搭理,SP485EE 实测22个设备,终端匹配120欧,偏置330欧 没有问题

网友:
书上都是两端120,但是我要做的设备出去人家自己接(配好线),接多少台数不知道,当然有个上限32台,接一台算一台,每台设备一进一出,接的人也不会给你接电阻什么的,怎么弄啊

楼主:
120是线缆的匹配电阻,不管多少都是整个网络的头尾各一个,跟设备多少没关系。偏置电阻跟设备的多少有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