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nable to halt ARM core" JTAG无法下载

楼主(2012-07-26):
自制LPC2378板子上,只要一运行EasyARM2300开发板DM9161A例程就出错,该例程在开发板上通过JTAG调试时正常,出错现象如下:

1、第一次通过JTAG下载DM9161A例程显示下载成功,点击“运行”后,AXD就没有响应了,板上程序也无法运行;

2、复位、重新上电后,再通过JTAG去调试,显示"Unable to halt ARM core", 使用J-LINK->h, J-LINK->rx 0,都不行;

3、通过ISP方式擦除芯片后,通过JTAG调试其他程序没有问题,可排除电源,JTAG接口,晶振等硬件问题,但DM9161A例程问题依旧。

处理器型号:LPC2378FBD144,电路上已将外围电路全部去除,仅留有晶振和JTAG。

处理器问题?DM9161A例程问题?

请高手帮忙分析,谢谢

网友:
代码是哪来的? 是不是它禁用了JTAG?

网友:
可能是程序飞了,我也遇到过,用JLINK可以擦除Flash。

楼主:
代码是周立功开发板里的例程,在开发板上该例程JTAG可以使用,但自己板子上一跑这个程序就挂了,其他程序都没有遇到这个问题;

JTAG擦不了FLASH,Halt不住。。。

网友A:
这个能联上目标板不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能联上目标板不能啊?

用JATG连不上,不管怎么操作 都提示"Unable to halt ARM core"

网友A:
你是否通过ADX+JLINK调试的?可否检查目标板电源是否打开?晶振是否起振?RAM,RAM片子是否能正确工作?检查一下硬件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否通过ADX+JLINK调试的?可否检查目标板电源是否打开?晶振是否起振?RAM,RAM片子是否能正确工作?检 ...

是通过J-LINK+AXD调试,调试其他程序没有问题,可排除电源,JTAG接口,晶振等硬件问题;
但只要“RUN“ DM9161A例程,就再也Halt不住了,只能通过ISP擦除芯片。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通过J-LINK+AXD调试,调试其他程序没有问题,可排除电源,JTAG接口,晶振等硬件问题;
但只要“RUN“ D ...

把你通过ISP擦除的方式说明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你通过ISP擦除的方式说明一下。

用串口,通过ISP方式擦除FLASH,然后JTAG又可以用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串口,通过ISP方式擦除FLASH,然后JTAG又可以用了。

这是不是说明你的问题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不是说明你的问题解决了?

现在发现问题应该是出在LPC2378 Ethernet controller,只要一写MAC1寄存器CPU就出现之前的问题,网上也有相似的情况,但还没有得空去验证。

网友(2013-11-25):
不知楼主这个问题最后有没有找到原因,我现在也遇到这个情况,有时出现“Unable to halt ARM core”,ISP擦Flash后就又行了,而且我发现吧EINT0引脚接地后就能连上JTAG。

网友:
也出现这个问题,貌似还是程序的问题吧,跑最简单的程序就没事,跑一个1602驱动的程序就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