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负电源正极电压为负值?

楼主(2012-07-26):
做了一个正负电源,想通过LT1085输出正5V,LT1185输出负5V,但是电源使用时,电流大于25MA时正电源电压瞬间变为-2V左右,不知道是什么问题,正负电源分别单独工作时候都很好用,一起工作就出现上面说的情况。麻烦大家帮小弟看看问题出在哪里?

楼主:
真心不明白是,有没有人帮帮忙,难道哪里电流灌回去了?后面接的是运放

网友:
帮顶,也在学习,希望高手解答

网友A:
VSS是负电压吗,输入都是负电压了,那还转什么呢。还有你的输入电压多少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VSS是负电压吗,输入都是负电压了,那还转什么呢。还有你的输入电压多少呢。 ...

正负电压是由两个锂电池串联,各7.2V,转成+-5V电源

网友B:
LT1085 1脚是地,2脚是输出,3脚是输入,你图画错,还是真实情况就这样??这是5A的IC,不是25mA的哦,不至于这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LT1085 1脚是地,2脚是输出,3脚是输入,你图画错,还是真实情况就这样??这是5A的IC,不是25mA的哦,不至 ...

管脚已经修改好了,还是这样~

网友B:
修改???那LT1085还没击坏??换一个还是那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修改???那LT1085还没击坏??换一个还是那样???

换了,还是一样~现在只好用7805和7905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