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430普通IO口模拟I2C通信的方法。。】

楼主(2012-07-26):
所用的MCU是MSP430F5438。由于需要用到4组需要I2C的外围传感器,而该传感器不能串联使用,所以用了8个普通的IO口模拟I2C功能。

对于每个传感器模块,程序中需要一个IO口控制对方的DATA脚。该IO口需要输出高低电平以模拟通信时序(因此设成输出模式)。在读取数据前,需要给DATA输出高电平,然后通过判断此IO口外部的电平状态,对数据进行读取。

现在问题是,控制DATA的IO口一直是作为输出口进行应用控制,而读取数据时,又得查询该IO的状态(类似读PxIN。PxOUT只存储程序给出的输出状态,不能反映外部电平)。

请问高手们,该功能应该通过什么方式实现呢?

谢谢!!!

网友A:
写DATA时,IO配置为输出
读DATA时,IO配置为输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写DATA时,IO配置为输出
读DATA时,IO配置为输入

可以这样操作?
像下面这个51函数里的,操作那么频繁。

INT8 s_read_byte(UINT8 ack)
// reads a byte form the Sensibus and gives an acknowledge in case of "ack=1"
{
  UINT8 i, val = 0;

  DATA = 1;                                //release DATA-line
  for(i = 0x80; i > 0; i /= 2)                //shift bit for masking
  {
    SCK = 1;                                //clk for SENSI-BUS
    if(DATA)
    {
      val = (val | i);                        //read bit
    }
    _nop_();
    _nop_();
    _nop_();                                //pulswith approx. 3 us
    SCK = 0;
  }
  if(ack == 1)
  {
    DATA = 0;                                //in case of "ack==1" pull down DATA-Line
  }
  else
  {
    DATA = 1;                                //如果是校验(ack==0),读取完后结束通讯
  }
  _nop_();
  _nop_();
  _nop_();                                //pulswith approx. 3 us

  SCK = 1;                                //clk #9 for ack
  _nop_();
  _nop_();
  _nop_();                                //pulswith approx. 3 us

  SCK = 0;
  _nop_();
  _nop_();
  _nop_();                                //pulswith approx. 3 us

  DATA = 1;                                //release DATA-line

  return val;
}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这样操作?
像下面这个51函数里的,操作那么频繁。

操作那么频繁,单片机也不会觉得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写DATA时,IO配置为输出
读DATA时,IO配置为输入

网上参考了一段程序,还真是这么回事。

#include <msp430x16x.h>
#define SDA_IN            P5DIR &=~BIT0    // P5.0 IN
#define SDA_OUT           P5DIR |=BIT0     // P5.0 OUT

#define SDA_LOW           P5OUT &=~BIT0   // sda=0
#define SDA_HIGH          P5OUT |=BIT0   // sda=1

#define SCL_IN            P5DIR &=~BIT1    // P5.1 IN
#define SCL_OUT           P5DIR |=BIT1    // P5.1 OUT

#define SCL_LOW           P5OUT &=~BIT1
#define SCL_HIGH          P5OUT |=BIT1

unsigned char i2c_check_ACK(void)

{

unsigned char AckStatus;

SDA_IN;

SCL_HIGH;

i2c_delay(2);

if(P5IN & 0x01)

{

AckStatus = FALSE;

}

else

{

AckStatus = TURE;

}

SCL_LOW;

i2c_delay(2);

SDA_OUT;

return AckStatu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