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MC52i模块的FTP功能开发 求取!

楼主(2012-07-26):
你好 我现在用MC52i模块进行ftp功能的开发,用的AT指令,不知道怎么弄,能提供一些资料或是代码吗? 在此先谢了!

网友:
http://www.amobbs.com/thread-3739943-1-1.html   看这个上有吗?
没用过MC52I的FTP..用过其它的.  手册上应该有的吧.

网友:
10.2.4 Example: Configuring and Using FTP Upload
First set up a connection profile as explained in Section 10.1.1 or Section 10.1.2. Enter at least all parameters
which are mandatory for the connection profile.
Configure the service profile 1 for FTP:
Make an FTP connection:
OK
at^siss=1,address,"socktcp://
10.10.0.187:65534"
The service profile of the client contains the IP
address and the TCP port of the remote host.
OK
at^siss=1,srvType,ftp Select service type FTP.
OK
at^siss=1,conId,0 Select connection profile 0.
OK
at^siss=1,address,"ftp://
192.168.1.2;type=d"
Specify FTP address with user and password anonymous.
OK
at^siso=1 Open the service.
OK Bearer is established, service is getting started.
^SISR: 1, 1 Data are available.
at^sisr=1,1500 Request to read 1500 bytes.
^SISR: 1, 50 50 bytes are now available.
hardware
inttest
software
support
systemtest
OK
^SISR: 1, 2 Data transfer finished. No more data available. The
connection to the FTP server is closed.
at^sisc=1 Close the service.
OK
at^siss=1,srvType,ftp Select service type FTP.
OK
at^siss=1,conId,0 Select connection profile 0.
OK
at^siss=1,address,"ftpput://
myname:mypasswd@192.168.1.2/upload/example.
txt"
Specify FTP address with individual user name and
password. The file "example.txt" shall be created on
the FTP server.
OK
at^siso=1 Open the service.
OK Bearer is established, service is getting started.
MC56 AT Command Set
10.2 AT^SISS
s
MC56_ATC_V03.03 Page 235 of 460 9/9/05
Confidential / Released
10.2.5 Example: Sending Email over GPRS
First set up a connection profile as explained in Section 10.1.2. Enter at least all parameters which are mandatory
for a GPRS profile. The example uses the connection profile ID 0 and the service profile ID 9.
^SISW: 1, 1 FTP service is ready for upload.
at^sisw=1,100 Client requests to send 100 bytes.
^SISW: 1, 100 The write command response confirms that 100
bytes must be transferred now.
User data are transferred.
OK
^SISW: 1, 1 URC indicates that the FTP service is ready to transfer
more data. Data of the last AT^SISW command
are transferred to the remote host.
at^sisc=1,0 No more data available. The file "example.txt" shall
OK be closed on the FTP server.
^SISW: 1, 2 Data transfer finished. The connection to the FTP
server is closed.

楼主:
楼上的哥们 先谢谢了!  还有点不太明白的,方便留个QQ号联系吗?

楼主:
有个问题呀 进行FTP上传文件时,文件名是如何定义呀! 比如我想把电脑里面 D:\test1.txt 文件,怎么上传到服务器呀?

网友:
没有那么智能..在使用模块的FTP时文件名都是先要设置好.然后真正的文件数据就是数据透传过过的.  (比如我想把电脑里面 D:\test1.txt 文件,怎么上传到服务器呀?)
有指令会让你配置文件名.进入数据传输后把\test1.txt 的内容像发数据一样发到串口就可以了.
加我QQ:362790644
如果你的模块支持FTP.试一下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