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能不能把采集的数字信号转换为0-5V的电压输出?

楼主(2012-07-26):
传感器采集数字信号,能经过单片机DAC处理为模拟的电压0-5V输出吗?

楼主:
LS 的意思是能吧   我是想用万用表直接量出来

网友:
那,单片机里面需要有个DAC 功能,

网友:
E-WALKER  已经说得很明白了,杜娘一下。

楼主:
就用51带DAC功能的可以吧,推荐一款,另外需要外围电路吗? 滤波之类的.....刚入电子,请多多指教

网友:
如果信号变化不快,也可以用PWM模拟DAC输出

楼主:
如果是采集温湿度呢,估计几秒就要刷新采集一次

网友A:
专门有这样的产品,把信号采集出来,变成标准的信号输出,输出0-5V,4-20mA,0-10V,0-20mA等,我们公司就有生产这样的东西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是采集温湿度呢,估计几秒就要刷新采集一次

用PWM可以,单片机一般都有PWM,你手头有的话试试便知,坛里的开源的一些线性数控电源也是采用PWM模拟DAC,
带DAC的单片机一般贵些,如果不在意,那用带DAC的单片机更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专门有这样的产品,把信号采集出来,变成标准的信号输出,输出0-5V,4-20mA,0-10V,0-20mA等,我们公司就有 ...

我知道,但是成本和稳定性要考虑的

网友:
数控系统貌似有个PWM模拟电压输出0-10V

网友:
ADI就有单片机自带ADC和DAC

网友:
PWM有个好处,就是方便隔离,很多时候,输出是要和系统隔离的,这种成品也不贵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用51带DAC功能的可以吧,推荐一款,另外需要外围电路吗? 滤波之类的.....刚入电子,请多多指教  ...

STC12C5A60S2 没有DAC 但有4路PWM可以模拟

网友C:
PWM应该是最实惠的方案了~
DAC通常是某个单片机系列中,偏高端的型号才会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STC12C5A60S2 没有DAC 但有4路PWM可以模拟

谢谢 正准备试STC12C5A60S 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PWM应该是最实惠的方案了~
DAC通常是某个单片机系列中,偏高端的型号才会有~ ...

嗯  外加DA芯片成本和板面积是个问题,试试PWM加滤波

楼主:
PWM 主要是在程序上处理吧

网友:
STC12系列的单片机貌似都有PWM输出的,只需要对寄存器进行相关的设置就可以了

网友D:
PWM(5V,占空比50%)   二阶RC滤波后输出   2.5V直流电压 (点击图片看大图)

二阶RC滤波后输出   2.5V直流电压 的纹波(点击图片看大图)

楼主:
STC12单片机的PCA只能产生8bit的PWM波形  如果我用SHt15做温湿度采集 ,温度测量最低要12位,湿度测量最低8位,这样温度采集是不是就不准确吧

网友:
自己用循环/定时器模拟PWM

楼主:
这软件上处理怎么实现,大虾们给个思路哦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软件上处理怎么实现,大虾们给个思路哦

STC12C5Axx系列片内资源使用示例集合(C源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D:
STC12C5Axx系列片内资源使用示例集合(C源代码)

谢谢BXAK, 比如我采集温度数字信号可以取出一个值,如20C,然后转化0-5VPWM信号输出,温度范围是0—100C,就是20/100*5=1V  这样理解对不对?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BXAK, 比如我采集温度数字信号可以取出一个值,如20C,然后转化0-5VPWM信号输出,温度范围是0—100C ...

8位PWM,即256级

如果 温度0~100°C 对应输出信号0~5V,则PWM占空比=(20/100)*256 = 20*256/100

楼主:
引用 网友D:
8位PWM,即256级

如果 温度0~100°C 对应输出信号0~5V,则PWM占空比=(20/100)*256 = 20*256/100 ...

谢谢BXAK,还有一些疑问,如果传感器能采集两个值,温度和湿度,那是不是就要做两路PWM输出?温度范围若是-40—60C,出现负值,这个占空比也是这样计算?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BXAK,还有一些疑问,如果传感器能采集两个值,温度和湿度,那是不是就要做两路PWM输出?温度范围若 ...

可以转正数计算,
-40℃~60℃,范围也是100,
负温时,X=负温的绝对值,PWM占空比=(X/100)*256 = X*256/100
正温或者0℃时,X=正温值,PWM占空比=((X+40)/100)*256 = (X+40)*256/100 = (X+40)*256/100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转正数计算,
-40℃~60℃,范围也是100,
负温时,X=负温的绝对值,PWM占空比=(X/100)*256 = X*256 ...

谢谢了,很详细,在程序上我还是犯了致命错误,老是把初始化函数放到while里了,哎 搞得我调试半天,再次感谢

网友E:
引用 网友D:
PWM(5V,占空比50%)   二阶RC滤波后输出   2.5V直流电压 (点击图片看大图)

  不知道这是用什么软件来做的?是模拟示波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知道这是用什么软件来做的?是模拟示波器吗?

Multisim仿真软件

网友(2012-10-18):
现在就是增强单片机教程较少些

网友:
看来数电模电没学好!要努力了!!

网友:
你好,你是不是用18B20作为温度探头,然后0-5V输出???

网友(2013-07-01):
引用 网友D:
STC12C5Axx系列片内资源使用示例集合(C源代码)

太感谢了,正需要这方面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