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此存照:SDIO+fatfs的一些细节问题

楼主(2012-07-26):
无聊中,喷喷调试中得到的经验,挣点莫元吧。
移植fatfs 0.09,stm32f103vet6, sdio 4bit模式,fwlib还是用2.03,移植很顺利,diskio.c写了几句就能跑,f_mount,读写通过。
读出640x480x16bit bitmap文件显示,出现问题,f_read()每次只能读512byte,超出就出现读数据错:每次读一行1280Byte,出现一条竖线;分成3次读就没问题。虽然也能用,不免有点太监的感觉。
跟踪问题,f_read() --> SD_ReadBlock()-->DMA_RxConfiguration(),猜到这是DMA 32Bit的问题:SDIO的FIFO是32Bit的,DMA接收地址要u32 *, 最低2Bit为0; 读的时候这个基地址由fatfs的f_read()、SD_ReadBlock()分配,fatfs中保存1-Sector(512Bytes)缓存,每次f_read()时,主程序传来readbuffer, 先将sector buffer中“剩余”的bytes用mem_cpy送给readbuffer, 不够再启动SD_ReadBlock()读; 又分成两种情况:要读的不足1Sector,以fatfs的sector buffer作为DMA接收区,再mem_cpy给readbuffer; 要读的是整数sector,就直接以readbuffer作为DMA接收区。
问题就出在这第二种情况:这时的read buffer即使初始是4Byte对齐的(u32 *),加上sector buffer中“剩余”Bytes的偏移之后,也不会是确保4Byte对齐的了。具体到bitmap文件读:先读文件头70Byte,fatfs读512Byte,剩余442Byte;读一行1280Byte,送m_FileIo_Buf[]作为接收区,2KByte; fatfs先将442Byte送给m_FileIo_Buf,启动SD_ReadBlock(), 从m_FileIo_Buf+442位置接收DMA...出错了,地址A1不是0!
这个问题谁都没错,fatfs和sdio都是按自己正确的方式工作。开发板们给出的例程,f_read()读512内Byte,也不会错...
想一次读超过512的话,解决的办法:
定义:
u8 m_FileIo_Buf[2048]  __attribute__((aligned(4)));               //接收缓冲区
#define M_FileAlignAdj(pFile)       (4 - (512 - ((uint32_t)((pFile)->fptr) & 0x01FF)) & 0x0003)
程序中:
     u8* ptr;
       //读文件
        ptr = m_FileIo_Buf;
        ptr += M_FileAlignAdj(bmpfile);
        res = f_read(bmpfile, ptr, bytes_per_row, &bytenum);
       //从ptr处读数据....
原理很简单:每次读的接收指针ptr在m_FileIo_Buf[]的前4Byte之间移动,经过f_read()之后,DMA接收SD Sector数据时一定是(u32 *)地址。
这个小小的问题折腾了3天,有够无聊。公示出来也许可以减少别人的重复的无聊。

网友:
表示同样遇到此问题,谢谢了!!!
我是读800*480 bmp出问题。

网友A:
哥哥,你太强了!!已经看懂你的意思!谢谢

网友:
楼主分享心得,很好,谢谢~

网友:
来了 就留个记号

网友(2013-03-09):
留个记号, 以后可能用得上!

网友:
先记下,以后注意

网友:
做个记号啊,说不定哪天我也弄文件系统呢

网友B(2013-04-24):
地址A1是那里来的?这里不太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地址A1是那里来的?这里不太理解

系统总线地址[A31..A1A0]

网友:
引用 楼主:
系统总线地址[A31..A1A0]

我发现我写入文件时也遇到了,类似的情况!
那要怎么改呢?总不能在fatfs的512buffer下功夫吧!!

网友C:
有个大神解决了...但是我想不起来大神的ID了...再次表达敬意...

解决方法如下:
    SD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DataSize = DMA_PeripheralDataSize_Word;
    SD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DataSize = DMA_MemoryDataSize_Byte;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有个大神解决了...但是我想不起来大神的ID了...再次表达敬意...

解决方法如下: ...

这两行代码是给我看的吗?
我的实际情况是:每次写入u8【650*2】的数组是行的,但是循环到第308次是就出错了。
我也不知道出错在哪!每次写f_write返回都是FR_OK。
后来在电脑上看sd的文件发现大小是0.
为什么总的文件写入量会被限制在389.7kb呢?
求请教!!感激不尽~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两行代码是给我看的吗?
我的实际情况是:每次写入u8【650*2】的数组是行的,但是循环到第308次是就出 ...

这个是解决楼主问题的...

您的这个问题原因不明...

但是我提供的那两行一定是要改的...
目前没发现用DMA的例程是对的...都需要这么改...包括官方例程...

您可以贴一下代码....感觉您这个问题应该是某些地方大意了造成的...

网友:
呵呵,刚好今天解决了一个问题又碰到这个问题,还没想到解决办法就看到这个了,大爱楼主!

网友D(2013-08-14):
向楼主学习,帮助我解决了图片的条纹问题,也将我的修改贴出来:
u8 data_buf_offset;//数组偏移量
u8 * p;//字符指针
u8 buffer[2048];//字符数组,存放读取的数据,分辨率太大的时候要随之修改
FIL fsrc;
u8 data_file_w;//图片的行像素数目,*3是因为图片是24真彩色
主要的语句为:
       data_buf_offset = (4 - (512 - ((uint32_t)(fsrc.fptr))&0x01ff)&0x03);
        p = buffer;
        p += data_buf_offset;
        f_read(&fsrc, p, data_file_w*3, &br);

网友:
楼主真有钻研精神, 佩服
这个问题我折腾了好几天,太感谢了

网友(2013-10-25):
太好了,正好解决问题

网友:
MARK .. 留着备用

网友:
还没来得及看,先mark

网友(2013-12-15):
引用 网友C:
有个大神解决了...但是我想不起来大神的ID了...再次表达敬意...

解决方法如下: ...

这个可以解决读错数据的问题?我的是当我在程序里面定义了一个不相关的数组以后,读回来的数据前两个字节就错了,把数组取消就没问题了

网友:
大概明白了,但还是有些不明白的地方,还请楼主再解释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向楼主学习,帮助我解决了图片的条纹问题,也将我的修改贴出来:
u8 data_buf_offset;//数组偏移量
u8 * p; ...

可以给解释下吗,有些看不明白

网友:
楼主这样岂不是会导致收到的数据并不是从m_FileIo_Buf[]的第一个字节开始存放?

网友(2014-03-15):
引用 网友C:
有个大神解决了...但是我想不起来大神的ID了...再次表达敬意...

解决方法如下: ...

顶一下,使用这个方法解决了。
SDIO定义成4字节
memory定义成BYTE

网友(2014-04-22):
感谢楼主,终于调通了

网友:
论坛就该有这些去搞底层解决问题得人,虽然我的FAT没遇到这个问题,不过先看明白了,指不定以后什么时候用得到。

网友:
也在搞FATFS ,想问问f_opendir出现FR_NOT_ENABLE是什么意思?

网友(2014-09-22):
引用 网友C:
有个大神解决了...但是我想不起来大神的ID了...再次表达敬意...

解决方法如下: ...

这样会不会影响速度呢?

网友:
先收着,准备搞FATFS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哥哥,你太强了!!已经看懂你的意思!谢谢

大家能否帮忙解释下,看不懂啊!

网友(2015-05-03):
同样遇到此问题,虽然楼主那个地址偏移的宏不甚明白,但仍启发了我正确的思路,谢谢!

网友(2015-11-12):
标记备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