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终端要怎么向串口发送字符。

楼主(2012-07-26):
我调整了半天,串口还是只能接收不带发送。是winxP自带的超级终端
serercrt也只能接收啊。怎么发送呢?

网友:
你弄个串口调试助手不就行了???

网友A:
在超级终端中或者SecureCRT中直接输入,输入的字符的ASCII码就会通过串口发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超级终端中或者SecureCRT中直接输入,输入的字符的ASCII码就会通过串口发送 ...

我用串口调试助手 和超级终端 互相收发  结果 串口助手发送 的 超级终端和 securecrt能收到 但是按键后串口助手却没收到数据,所以我怀疑是不是设置有问题

网友A:
串口设置要关闭流控,另外检查一下串口线

网友:
降低波特率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串口设置要关闭流控,另外检查一下串口线

好的哦 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串口设置要关闭流控,另外检查一下串口线

谢谢大哥的指点  终于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