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推荐一款FPGA专用的电源芯片,可同时输出3.3v/2.5v/1.2v

楼主(2012-07-26):
请各位大侠推荐一款FPGA专用的电源芯片,可同时输出3.3v/2.5v/1.2v电压中的两路,当然如果有三种同时输出的更好。输入电压5到12V均可。

楼主:
3Q。我去找个PDF看看。

网友:
TI的TPS75003,刚用过

网友:
直接去TI官网上找哇 他们那提供很多FPGA电源解决方案的

楼主:
多谢各位兄弟帮忙。

网友:
支持5楼,我用过好用

网友:
75003 用过都说好~

楼主:
75003我看了下DS,好像外围器件比较多了点。

网友:
TPS75003,QFN20封装焊的我想跳楼……设计供电要求不高的话1117×3吧……

网友A:
我把s6的aux接到3.3v, 省了一路2.5v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把s6的aux接到3.3v, 省了一路2.5v

可惜XC3S100E的VCCAUX 最大3V,呵呵。

网友B(2012-09-07):
引用 网友C:
tps75003 ti

75003能给altera的EP3C供电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75003能给altera的EP3C供电么?

你查下手册上的供电电流,看75003是否能满足要求

我现在全部是xilinx的

网友D:
3片1117搞定,1元钱

网友:
引用 网友D:
3片1117搞定,1元钱

楼主要可同时输出3.3v/2.5v/1.2v电压中的两路,三片AMS1117怎么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