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锂电池能直接并联使用吗

楼主(2012-07-26):
如题,有人说不能直接并联使用,因为充放电电流不均衡会出问题,我也觉得有一定道理,可是现实中好多人就是直接并联用的,也没看出什么问题。
我在想一个问题,如果并联之前两块电池的电压不一样,假设一个是3.3V,另一个是3.6V,因为锂电池的内阻很小只有几十毫欧,并联时电压高的那块电池会对电压低的电池以数安培的电流充电,两块电池岂不是都会废掉?
请高手指教。

网友:
反了吧?应该是并联可以,而串联会出现不均衡的问题

网友:
并联和串联都可以,但前提是需要分容配对才能使用。串联还需要考虑充放电均衡的问题。

网友A:
六芯的笔记本电池就是 先两个并联  然后三组串联起来

网友B:
将电池放完电后再并联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将电池放完电后再并联

如果带保护板的你说的办法可行。不过我见人都是先并联然后统一接一个保护板。如果把两块电池放电至电压接近再并联理论上确实可行,但放电很费时间,批量生产怎么办?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六芯的笔记本电池就是 先两个并联  然后三组串联起来

笔记本的电池不是简单的并联,是加了均衡电路的。

网友:
是两个一组焊在一起的,三组是分开焊在保护板上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笔记本的电池不是简单的并联,是加了均衡电路的。

当然简单的并联肯定不行,你说的一点不加检测电路连起应该是牺牲锂电池寿面为代价的低成本做法。笔记本并联的两个电池拿下来用万用表测小数点后两位完全一致。当然我用的优德利也不是好表不知道准不准

网友:
引用 楼主:
笔记本的电池不是简单的并联,是加了均衡电路的。

笔记本电池还真的是简单到不能再简单的并联
绝对没有任何电路处理并联

网友:
并联可定是要配对的,容量,内阻
容量一大一小并联时,很容易小容量的电压下降较快,会拖垮大容量的·~

网友(2012-08-29):
并联 是 不需要 保护板的    串联的话  就要配个 保护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