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马老师,AVR单片机如何加密啊?

楼主(2012-07-26):
您好!马老师,我用的ATMEGA64做的一个控制系统,请教马老师,这个怎么加密,目的就是不让别人读得出来flash和EEPROM里的数据,熔丝配置里的加密位我都试过,还是读得出来,谢谢!

网友:
我现在也在研究加密问题  我也没弄好呢  你那会加密了吗

楼主:
还是不会,还是读得出来flash和EEPROM

网友:
读出来的数据同你写入的数据一样吗?如果不一样,不就是加密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