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550 能不能承受 5V 将近 1A 的电流?、

楼主(2012-07-26):
做 LED 点阵用、
8550 能不能承受 5V 将近 1A 的电流?、
看手册上说只能扛到 1W 啊、
在 5V 下顶多也就 200mA、
到底能不能用?、

网友:
饱和状态下能长期扛1A的8550也不多!一个国产的8550才多少钱,能用多大的晶圆!

网友A:
管子导通后电流1A但是CE极间电压应该不是5V,管子消耗的功率不会是5W

网友B:
算法有误,耗散功率是三极管的热功率,不是你负载的功率。
Vce×Ic

楼主:
引用 网友B:
算法有误,耗散功率是三极管的热功率,不是你负载的功率。
Vce×Ic

了然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管子导通后电流1A但是CE极间电压应该不是5V,管子消耗的功率不会是5W

了然了、谢谢、

网友C:
问题是你用在开关态还是放大态(我觉得不可能用来放大吧?)
开关态有多少功率?? 5V的时候关断没电流。导通的时候 1A ,但是只有 0.3V 电压。

只是 1A 已经接近极限 1.3A 最大电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问题是你用在开关态还是放大态(我觉得不可能用来放大吧?)
开关态有多少功率?? 5V的时候关断没电流。导 ...

开关态、
如果按 Vce*Ic来算、
那就够用了、
只是不能长期、
大概 800mA、
只是按 1A 来算、留点余量、

网友:
为什么不用MOS管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