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acs的gdb启动命令行如何保存住?

楼主(2012-07-26):
经常在Emacs下进行嵌入式的开发,需要调试的时候就使用gdb模式,Alt+x gdb启动gdb模式,此时会出现一个默认的启动命令行,做嵌入式调试的话一般都要把默认的gdb改成类似arm-none-eabi-gdb,改完再推出Emacs之前再次启动gdb模式就会记住不用修改。但是当重启EMacs之后在打开gdb模式又还原了,又要手动修改,很是麻烦!哪位知道如何修改这个gdb的默认启动命令行吗??

网友A:
这个不会,帮顶。应该算linux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会,帮顶。应该算linux问题吧?

是的,用Sourcery提供的免费GCC工具链,加Emacs做编辑器,全开源免费的开发环境,呵呵!

还好只要不退出Emacs就会记住上一次运行gdb模式所使用的命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