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单片机做可控交流电流发生器

楼主(2012-07-26):
求助各位!需要一个可控交流电流,电流输出0-10A。怎么做啊?本人也有点想法,希望各位赐教啊!用单片机编程输出交流电压,经功率放大到足够大,在用变压器将电压转变为电流,各位觉得可行吗?

网友A:
哈哈,不发表言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不发表言论。

额%……是不靠谱吗?

网友B:
电压多高?有详细的指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压多高?有详细的指标吗

因为需要的只是电流源,至于电压倒是没什么要求!主要是功率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压多高?有详细的指标吗

功率要求8W左右~

网友B:
引用 楼主:
功率要求8W左右~

那就简单,单片机控制DA,加运放控制功率管来恒流,不需要变压器

网友:
这个不是很了解,可控硅倒是用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就简单,单片机控制DA,加运放控制功率管来恒流,不需要变压器

他是要交流的......

网友C:
50HZ的话,就在功率EI型变压器中心柱上绕1或2匝短路就有10A电流左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50HZ的话,就在功率EI型变压器中心柱上绕1或2匝短路就有10A电流左右了.

电流是有了,但功率呢,功率上不去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流是有了,但功率呢,功率上不去啊!

单片机DA之后加一级推挽放大

网友D:
要可控,加了变压器就不好采电流信号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要可控,加了变压器就不好采电流信号了吧

嗯,有道理,加了变压器就会有滞后了。
哎!这个问题到现在还没人帮解答啊~~

网友E:
引用 楼主:
电流是有了,但功率呢,功率上不去啊!

既然是电流源 又对功率有要求
那就是对电流电压都有要求

最简单的做法是 调压器+变压器 出来的就是 电流了 电流根据后面取样电阻 以及 调压器的电压 来决定

网友:
低电压给功放供电,小阻值电阻采电流,加电流负反馈

网友D:
问下你是做来怎么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既然是电流源 又对功率有要求
那就是对电流电压都有要求

调压器加变压器 不就是升流器么?这个只要前级调压器的功率够大,后级的电流可以足够大,关键是如何实现程序可控啊?关键是要求很变态,输出电流要有100mA的精度,而且是连续可变的!我都并不知道怎么去做了!如果做出来,我感觉几乎可以和继电保护仪有的一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问下你是做来怎么用的

我所在单位是做10Kv输电线路上开关控制器的,之前有个产品。想要做一个平台来检验产品是否合格。
装置对电流采样然后判断是否过流,过流的话就让开关合分闸。当然也有其他的功能,都是通过电流变电压,然后采样进单片机。
这个平台可以自动检验,就需要可以输出可控的交流电流。
还望各位大神指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