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得小清闲之5:2440+ucgui+SD卡+FATFS0.09显示gif、bmp图片.内有美女

楼主(2012-07-26):
经过近一周的摸索,总算把SD卡驱动弄好了,然后上了FATFS009,现在已经能通过FAT32系统读取SD卡里面的图片显示了,显示用的是UCGUI里面的BMP和GIF函数,2440没开MMU刷屏有点慢估计不到5帧每秒。下一步打算把MMU开了看看能刷多快。SD卡试了1G的miniSD和4G的tf卡都成功读取。

老规矩,上代码!

工程跑在外部RAM,如果你不知道如何设置请搜索我前面的难得小清闲系列帖子,里面有详细设置图片,我这里就懒得再次贴图了,如果再你的开发板上不显示,估计你的屏跟我的不太一样,你就自己先把lcd驱动弄好吧。

运行时插入SD卡,(卡内放入下面几张图片命名aa.gif、bb.gif、mm.bmp)然后下载运行,串口会打印出读卡状态(115200,N,8,1),显示屏显示卡内的几张gif和bmp图片
如下

总结:做SD卡驱动的时候参考了很多别人的程序,看得一头雾水,一直弄了近一周都还搞不定,曾经在坛子里发帖求助,但基本无人问津(帮顶都少),有点心寒(水贴火热的很,谈论技术的却冷清),最后还是自己动手才搞定,万事还得靠自己(真理)!实际上遇到的都是一些小问题,自己以前没有什么SD卡和fatfs的经验,一些概念不清楚导致学习进度久久不能前进,不过这样也好,越是花了力气越是学到更多东西,接下来搞个mp3解码或者移植个nes模拟器试试,继续努力吧!

网友:
呵呵!不错,就是美女档次不高!

网友:
真的是自己弄的?楼主高手啊。

网友A:
看了看墙角吃灰的2440,一声叹息,同样是2440,做板子的差距怎么就这么大捏?!

网友:
我是来看美女的,哈哈

网友:
顶一个,做事还得靠自己

网友:
顶 无撸莫骑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了看墙角吃灰的2440,一声叹息,同样是2440,做板子的差距怎么就这么大捏?! ...

有空就玩玩,我的板子也吃灰了差不多一年了,最近几周才翻出来玩,其实玩起来并没有想象中的难,只是自己懒惰罢了!

网友B:
必须要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必须要顶的。

每次你都帮我顶贴啊!

网友C:
哈哈·LZ从你裸奔开始就开始留意你的帖子啦·跟着你混·顶!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哈哈·LZ从你裸奔开始就开始留意你的帖子啦·跟着你混·顶!

你的顶贴就是我发帖的动力

网友D:
楼主,我目前在STM32上移植了ucgui,fatfs,sd卡,我想通过SD读取bmp文件在触摸屏上显示,现在FAT系统读取SD卡里面的图片信息,但是由于bim文件较大我并不能向楼主一样开辟一个足够大的空间来存取读取的文件,但是ucgui中显示bmp文件的函数GUI_BMP_Draw()是一个一次性操作的函数,于是我就将函数稍作修改,将bmp文件解码分段读取出来,直接使用LCD_SetPixelIndex函数来实现bmp显示。但是这种情况下不能配置ucgui支持MMU,我追踪了一下 GUI_Context.pDeviceAPI->pfGetPixel直接指向了hard fault。在此想问楼主,在内存有限的情况下,如何有好的方法显示bmp?

网友:
不错,谢了,但是我怎么编译有错呢".
User command #1: C:\Keil\ARM\BIN40\fromelf.exe --bin -o E:\2440_ucos_port\output\ucos_2440_port.bin  E:\2440_ucos_port\output\ucos_2440_port.axf
--- Error: User Command terminated, Exit-Code = 1
\output\ucos_2440_port.axf" - 1 Error(s), 0 Warning(s).

网友:
呵呵,找到原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我目前在STM32上移植了ucgui,fatfs,sd卡,我想通过SD读取bmp文件在触摸屏上显示,现在FAT系统读取S ...

ucgui的高版本emwin解决了你的问题,不过那个不提供源码了,只有库

网友:
没玩过44b0

网友D:
引用 楼主:
ucgui的高版本emwin解决了你的问题,不过那个不提供源码了,只有库

感谢楼主的回复,那个进入硬件错误的问题是我程序的错误,已经排除。目前问题是:我在对话框中加入图片,感觉刷的很慢。我目前没有用FSMC,SD卡的驱动方式也是SPI,可能有些限制吧。再次谢谢楼主的回复!

网友(2012-10-21):
学2440是又要从流水灯开始学起吗

网友:
求换美女= =

网友(2013-03-04):
佩服佩服啊

网友:
不错,移植一下sd驱动

网友(2013-04-23):
顶起 我的显示了 不过不是一样的我是GUIde

网友(2013-05-27):
我也是来看美女的。。。

网友:
埋头苦学啊~~~

网友(2013-08-19):
引用 网友D:
感谢楼主的回复,那个进入硬件错误的问题是我程序的错误,已经排除。目前问题是:我在对话框中加入图片, ...

大神,如何修改UCGUI的绘图函数,读取SD卡上的bmp啊

网友:
正要学GUI,用的不是2440的板子,看看能否顺利移植

网友(2014-02-22):
好东西。值得研究。

网友:
不错,移植一下sd驱动.顶楼主

网友:
2440,不知道我的STM32搞不搞得起

网友:
请问兄台,ucgui3.98是哪里下载的?

网友:
我知道了,我的SR是1-1295994911。抱歉脱了这么久,原来还要登记。。。。。

网友E(2014-05-18):
顶你一个,作品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E:
顶你一个,作品不错!

FAT32系统是移植谁的呢?

网友:
我是新手  牛叉

网友(2014-11-30):
问个问题。
LZ程序里面的printf是打印到哪里?怎么弄的?

网友:
支持,最近也刚买了板子学习

网友:
不错,自己搞定收获更多

网友(2015-01-04):
楼主,你图片接收缓冲区是U8 cRxBuffer[2048*1024];  ,看了你的屏不是320*240,24位,显示一张图片不是应该320*240*24位个数据,为什么是2048*1024 个字节,这么大啊

网友:
严重不同意2楼关于美女档次的说法。

网友:
桌子上一堆ARM在吃灰。。。

网友:
嵌入式的特点导致,问题很少重复,大都得靠自己解决。

网友:
用心做的不错了,比较吸引人啊,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