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币器的控制电路

楼主(2012-07-26):
这是一个投币器的控制电路。
看一下主控芯片是什么型号?

网友A:
我做过 什么单片机 都行  外部中断就行

你没弄懂投币器的工作原理

弄懂了   就知道了    我做的第一个项目 就是 投币式洗衣机  哈哈  无限感慨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做过 什么单片机 都行  外部中断就行

你没弄懂投币器的工作原理

如果是纸币呢???

网友:
感觉这东西主要还是机械部分,电子部分应该没啥难的。

网友(2013-03-07):
有没电路参考啊

网友:
DIP18的芯片很多品牌都有的  芯片资源用在投币器上都OK的  主要是价格因素  不用理会它是什么芯片 自己整个DIP-18封装的芯片研究下就可以啦

网友:
照LS的这么说,那其实很多投币设备都没法识别投的到底是钱还是别的东西咯?

网友:
也不简单,还要识别假币呢。

网友:
关键是要识别假币

网友:
有谁知道生产投币器的厂家比较大的是那几家  谢谢

网友B:
投币器一般用EM78P447灯OTP的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投币器一般用EM78P447灯OTP的芯片

你对投币器行业了解吗 ?大品牌的是哪些?

网友:
MEI  我打算买一个呢 就不知道价格多少  想要硬币和纸钞的一套。

网友B:
纸币的投币器和硬币投币器应该还没做成一整套的吧 应为识别方式不同

我们一直是用浙江港都电子的

我们是做IC卡一卡通产品的 www.whxinna.com
另外我自己代理了磁滞制动器相关类的产品的 www.wh-tension.com

网友:
引用 网友B:
纸币的投币器和硬币投币器应该还没做成一整套的吧 应为识别方式不同

我们一直是用浙江港都电子的

好多年前也用过港都的(塑料结构+控制板),单片机好像是义隆的,投币后会输出一个脉冲信号,你的控制电路直接响应这个信号就行了

网友C:
一看这种单面纸介板,就知道 配套是个超级廉价的mcu了,,估计是tw的OTP,,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看这种单面纸介板,就知道 配套是个超级廉价的mcu了,,估计是tw的OTP,, ...

硬币投币器一般是这种输出脉冲信号的
纸币投币器会有多种输出的。

网友D(2016-09-12):
引用 网友A:
我做过 什么单片机 都行  外部中断就行

你没弄懂投币器的工作原理

4线的投币器是指电源线12v、信号线、地线、计数输出么?
如果跟stm32连接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

信号线输出的是什么信号啊?高低电平么?

哈哈,问题有点多~~~

网友A:
引用 网友D:
4线的投币器是指电源线12v、信号线、地线、计数输出么?
如果跟stm32连接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

其实只有三根线有效,12V  GND  DATA
供电12V,有个拨码开关可以设置DATA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

比如 平常DATA是12V,有投币信号 会变成0V,持续20ms以后再变为12V
或者
平常是0V,有投币信号 会变成12V,持续20ms以后再变为0V

需要用光耦来转换成3.3V,让STM32单片机  识别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只有三根线有效,12V  GND  DATA
供电12V,有个拨码开关可以设置DATA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

好的,明白了~谢谢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