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产生一个10cm*10cm面积的磁场,尽量均匀。。

楼主(2012-07-26):
有个朋友做实验需要这么个东西,面积能再大点更好,磁场的强度能到普通磁石就够了。
主要是面积比较大不好搞,而且还要尽量均匀,10cm*10cm,不知道有没有好的建议?合适的材料哪里找?

网友:
两个线圈,半径R,距离R,电流相等,两线圈间近似均匀磁场.....

网友A:
亥姆赫兹线圈......不过如果要磁场达到磁石的强度,需要相当大的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亥姆赫兹线圈......不过如果要磁场达到磁石的强度,需要相当大的电流....

谢了。。网上找了下资料看了下
我知道直接用空心线圈是比较难达到磁石的强度,加铁芯的话好不好做呢?

楼主:
有没有内行人可以继续指点一下啊??
因为只要求面积比较大,但很小的空间里的磁场大致均匀,也就是磁场的面积大但“厚度”可以很小,1cm就够了。
要弄一坨那么大的铁做电磁铁我感觉不好找,目前我准备这么做:

下面放一块铁板,在铁板正上方用一个小的电磁铁。由于铁板的影响,紧挨着铁板上方的磁场应该是垂直于铁板的,而且上方的小磁铁如果离得越远,磁场的强度大小应该也是很接近的,就可以近似为均匀的磁场了。
大致算了一下,如果小磁铁放在上方20cm的地方,在10cm范围内小磁铁到铁板的距离相差在10%左右,只是我不知道这个距离要使铁板上产生磁石大小的场强难不难实现。。

网友:
这是做什么实验啊?

网友:
你这种方法是不可能实现的,需要你的电磁线圈产生无穷安匝的磁势

其实你要做的东西比较简单,要加工一个比较大的C型铁心,断口处相对面面积为你需要的10X10CM,距离为1CM,的此铁心上绕线,达到一定的电流就能获得你所需的磁场。铁心用电工纯铁制作,应为你需要达永磁的剩磁磁密,所以需要断面处的铁心内磁场饱和,此时在工作气隙内的磁场将比较均匀。可以达到你的要求。

网友B:
做电磁产品时,一定要注意,设计产品一定要形成闭合磁路。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做电磁产品时,一定要注意,设计产品一定要形成闭合磁路。

学习了,以后做试验会用到的~~~
有什么成品可以直接买的么,可以搜索什么样的关键字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学习了,以后做试验会用到的~~~
有什么成品可以直接买的么,可以搜索什么样的关键字呢 ...

这种东西应该是没有成品的,想象不到哪里需要他,如果有特殊需要,只能自己设计,或者请人定制。这个东西不难,用有限元做个设计,出个图丢工厂加工就是了,没几个部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东西应该是没有成品的,想象不到哪里需要他,如果有特殊需要,只能自己设计,或者请人定制。这个东西 ...

谢谢回复,看样子得好好学学电磁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