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脑远程控制

楼主(2012-07-26):
因为工控机已经装在了机器上,要是对着工控机开发的话,姿势相当难受。
请教大神:怎样用我的笔记本电脑控制工控机来开发呢?
不胜感激。。。

网友A:
远程桌面
VNC
TeamViewer
pcAnywhere
......

网友B:
QQ里那个“远程协助”用过没

网友C:
引用 网友B:
QQ里那个“远程协助”用过没

这个太差了把

还不如使用“向日葵”(一个软件 勉强还行 想远程打dota恐怕是不行)

网友D:
英语好的话,用UltraVnc,免费软件。
如果是xp专业版的、或者server的,直接开系统自带的远程桌面。
如果是想同时管理多台,也可以用国产的红蜘蛛多媒体网络教室,6台以内是免费、无需买授权的。

网友E:
百度一下 “网络人”专业的远程控制!我正打算用到一个项目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远程桌面
VNC
TeamViewer

谢谢,我试了试teamviewer,感觉还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QQ里那个“远程协助”用过没

用过,那个不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太差了把

还不如使用“向日葵”(一个软件 勉强还行 想远程打dota恐怕是不行) ...

呵呵,看见dota,就想起了我的大学时代。。。

楼主:
引用 网友D:
英语好的话,用UltraVnc,免费软件。
如果是xp专业版的、或者server的,直接开系统自带的远程桌面。
如果是 ...

谢谢。我试一试。

网友:
局域网用微软自带的远程桌面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百度一下 “网络人”专业的远程控制!我正打算用到一个项目里。。。。。

嗯。看起来不错。能流畅运行就行

网友F:
引用 网友C:
这个太差了把

还不如使用“向日葵”(一个软件 勉强还行 想远程打dota恐怕是不行) ...

向日葵<-這個很好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F:
向日葵

嗯嗯~还算不错啦

网友:
引用 网友C:
嗯嗯~还算不错啦

就是有時候網速慢了點,
我家在香港,上回我去四川探親,
四川電腦用QQ視頻連去香港電腦,網速非常好,畫面沒卡,廷遲也只有1~2s
但是用向日葵,嘩!!!!選擇觀察畫面後,等了半個小時都看不到桌面3分之1的畫面

网友F:
引用 网友G:
teamviewer挺好

就要重新開機驗證碼會自動換這點不好

网友:
跟我一模一样的状况,
我一直用Radmin
2.1版,版本老了些,但是很好用,小巧。
局域网内用。

还特意去买了个
TP-LINK TL-WR720N 迷你 3G 无线路由器

网线端接工控机,USB口接 3G网卡(不上网当然不用接)。
笔记本用 无线连接。
而且,可以多笔记本连接。
爽得很

网友:
看上则回答

网友H:
引用 网友F:
就要重新開機驗證碼會自動換這點不好

你可以设置固定密码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就要重新開機驗證碼會自動換這點不好

teamviewer可以设置预定义密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你可以设置固定密码的~~~

引用 网友G:
teamviewer可以设置预定义密码的。

原來這樣呀,因為我用的是英文版(香港地區),所以不太會,謝謝講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远程桌面
VNC
TeamViewer

是哦,远程桌面挺好的

网友(2013-03-14):
现在的向日葵很好用

网友(2013-11-06):
真的吗,却是真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远程桌面
VNC
TeamViewer

这些都用过 嘿嘿  还是灰鸽子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