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8051f120程序下载

楼主(2012-07-26):
我在用c8051f120点亮一个LED灯,我把程序下载到单片机后LED灯并没有亮,当我把8051f120的电源关了以后在打开,才有明显的现象,
不知道什么原因,请高手指教!!!

网友:
关看门狗没?

楼主:
我也加了啊,我是这样写的  WDTCN = 0xDE;
                                       WDTCN = 0xAD;                                // 关闭看门狗

网友:
程序贴上来

楼主:
如果我选择外部时钟的话,这里的参考时钟平率是不是是不是外部晶振的频率??
有一点我不明白为什么倍频后还有分频,直接将参考时钟分频或倍频到你想要的时钟频率不就行了吗,为什么还要这么麻烦?
请指教一下,谢谢!!!

楼主:
#include <c8051f120.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LED = P1^6;

//------------------------- 端口配置函数 -------------------------------//
void Port_Init(void)
{
    char SFRPAGE_SAVE = SFRPAGE; // Save Current SFR page
    SFRPAGE  = CONFIG_PAGE;                // 寄存器页配置
    XBR0 = 0x00; // Enable UART0
        XBR1 = 0x00;
        XBR2 = 0x40; // Enable crossbar and weak pull-up
        P1MDOUT |= 0x40;                 // LED IO 推挽输出
    SFRPAGE = SFRPAGE_SAVE; // Restore SFR page

}
/***********************************************************/
void        SYSCLK_Init(void)
{
   int loop;                           // Software timer
   unsigned char data SFRPAGE_SAVE=SFRPAGE;
SFRPAGE= CONFIG_PAGE;
PLL0CN=0X05;           //选择外部振荡器、PLL电源使能
SFRPAGE=LEGACY_PAGE; //设置FLASH读时间
FLSCL=0X30;          //100M
SFRPAGE=CONFIG_PAGE;
PLL0DIV=0X01;          //参考时钟不分频
PLL0FLT=0X01;          //PLL滤波器
PLL0MUL=0X04;          //倍频系数等于4
for (loop=0; loop < 256; loop++);   // Wait at least 5us
PLL0CN|=0X02;          //PLL使能
while(!(PLL0CN&0X10)); //等待时钟稳定
CLKSEL=0x02;           //选择PLL振荡器
SFRPAGE=SFRPAGE_SAVE;     //恢复寄存器页
               // Multiply SYSCLK by M (M = 2) 倍频寄存器 2倍

}

/*******************************/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y;
        for(x=0;x<z;x++)
                for(y=0;y<121;y++);
}
/*******************************/

//--------------------------- 主函数 ----------------------------------//
void main(void)
{
    WDTCN = 0xDE;
    WDTCN = 0xAD;                                // 关闭看门狗
    SYSCLK_Init();
        Port_Init();

        while (1)
        {
                LED = 0;
                delay(2000);
                LED = 1;
                delay(200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