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用单片机控制FPGA

楼主(2012-07-26):
诺诺的问上一句  怎么用单片机控制FPGA 就个很简单的 怎么用单片机控制fpga上的led亮灭??

网友A:
FPGA中做个门电路,一个输入一个输出,输入由MCU控制,输出接LED和限流电阻。OK了

网友B:
简单的用二进制来做 想做复杂可以用总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FPGA中做个门电路,一个输入一个输出,输入由MCU控制,输出接LED和限流电阻。OK了 ...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FPGA中做个门电路,一个输入一个输出,输入由MCU控制,输出接LED和限流电阻。OK了 ...

用考虑IO口电压问题嘛? 我怕电压不同会把芯片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简单的用二进制来做 想做复杂可以用总线

  用考虑IO口电压问题嘛? 我怕电压不同会把芯片挂了
直接IO口到IO口应该也可以吧?

网友C:
可以参考我的 《iCore 核心板》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参考我的 《iCore 核心板》

这是书还是···?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是书还是···?

http://www.amobbs.com/thread-5479586-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C:
http://www.amobbs.com/thread-5479586-1-1.html

O(∩_∩)O谢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可以参考我的 《iCore 核心板》

你的头像功夫不错呀!

网友:
我更想知道的是一般单片机怎么和FPGA DSP 这些通讯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用考虑IO口电压问题嘛? 我怕电压不同会把芯片挂了

FPGA我用过的都是3.3V的,管脚电压,单片机有3.3V的有5V的,可以直接连,一般没有什么大问题,注意FPGA的管脚输入是否是高阻态,如果是高阻态的话,输出要加上拉电阻,输入的话,应该没有问题。如果做串口通信的话,可能会出现误码,可以使用3.3转5v的通道缓存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E:
FPGA我用过的都是3.3V的,管脚电压,单片机有3.3V的有5V的,可以直接连,一般没有什么大问题,注意FPGA的 ...

好的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的头像功夫不错呀!

呵呵··  玩玩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