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ucosii+lwip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2-07-26):
我根据官方的程序和蕉海波的文章,终于移植“成功”了,但是遇到了两人很大的问题:
1:就是通过周立功的TCP&&UDP测试工具,测试出来最大只有20K;后来我测试一下官方的lwip+freeRTOS,依然是最大20k。
   我想问大家的107官方例程是不是网速这么低啊?还是我的板的问题?
   是不是lwip可以设置网速的,我对它不是十分了解。
2:最头痛的就是我移植的程序居然运行了1个小时后(不确定的时间出问题),死机。
   我之前学的都是没有系统的程序调试,调试容易,但是这个我就不知如何调试了,请大侠指教。
   不知大家之前有没有遇到这种情况

楼主:
自己先顶一下

网友:
是个问题! 而且这种问题很麻烦!

网友(2012-09-17):
周立功那个还可以测速呀

网友A:
我用stm32F4+lwip,裸奔,TCP传输速率最大也只有40kbytes,不知道哪里出的问题,自己写的传输代码(不带任何协议栈),速度都可以达到12Mbytes

网友B(2012-10-22):
引用 网友A:
我用stm32F4+lwip,裸奔,TCP传输速率最大也只有40kbytes,不知道哪里出的问题,自己写的传输代码(不带任 ...

请问如何测试传输速率?  能否共享下你写的传输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如何测试传输速率?  能否共享下你写的传输代码

通过周立功的程序,只要你学习板上写那程序,收了就转发出去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貌似有专门的工具来测度。

没有用过。

楼主:
现在解决了一个问题了,重起是因为我的ucosii有问题的

楼主(2013-01-31):
@XUEPENGBIN 由于我不可以发消息给你,只要在这里发了。我用的是DM9161的,直接用GD_STM32F4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id=15380723925 ,为什么一定要用DP83848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stm32F4+lwip,裸奔,TCP传输速率最大也只有40kbytes,不知道哪里出的问题,自己写的传输代码(不带任 ...

我还以为是板子问题啊

网友:
我移植过,STM32F207+LWIP,没有经常太多的优化,也可以有3M/S的传输速度,开大一点缓冲,还有就是优化下通信底层,UCOS的通信机制。
STM32F207 是支持硬件CHKSUM这个也要开。

网友(2013-03-28):
能否把你的  STM32F4+ucosii+lwip传给我啊,谢谢 277210610@qq.com

网友:
在虚拟机里安装一个WINDOWS,一台电脑同时开两XP,做通讯实验,我们当时是开两LINUX,做实验。

楼主:
还有谁要的?我用的开发板是GD_STM32F4的,Lwip+ucosii问题也已经解决了,之前是因为版本问题。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还有谁要的?我用的开发板是GD_STM32F4的,Lwip+ucosii问题也已经解决了,之前是因为版本问题。 ...

楼主就传上来吧,谁要谁下载呀,,我想要!!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就传上来吧,谁要谁下载呀,,我想要!!

这就是GD_STM32F4+LWIP+UCOSIIV2.9的源码。本人用了一个多月把它移植成功了,但是应用层非常简单的,要复习的功能就要自己完善啦。源码无私奉献了,请大家转发时要留下本人的小名--新木乔。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就是GD_STM32F4+LWIP+UCOSIIV2.9的源码。本人用了一个多月把它移植成功了,但是应用层非常简单的,要复 ...

谢谢亲爱的楼主。。。

网友:
学习一下,没弄通

网友:
嗯,谢谢楼主分享这么好的资料啊,谢谢您,我想问问,我使用的网卡芯片是DP83848CVV,和您使用的网卡芯片不同,请问需要改动底层的网络驱动吗?

网友:
楼主,我想问问,我也是在stm32f407IG上移植ucosii和lwip,但是我建立的任务老是无法接受RTC发过来的消息,所以只能使用全局变量的方式了,调试发现,我建立的任务没有工作呢,系统老是在OS_IDLETASK中无限循环,你知道是什么原因吗?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谢谢亲爱的楼主。。。

学习学习 谢谢

网友:
分享一生平安!

网友(2013-05-14):
没测过具体的数据流量,我们测过417每秒网络包的计算能力大约13000包,所以性能是非常好的

楼主:
不知道是不是跟硬件有关

网友(2013-07-18):
最近也在学习,参考一下,谢谢楼主了

网友:
这个帖子里面的代码我也下载了测试了一下,但是和我之前搞的一个107模式下面的不一样了。
于是我就有点蒙了,麻烦哪位大侠给我说一下,咋个建立一个TCP client的呢。TCP连接都建立了,只是不晓得咋个处理数据。因为中断里面是一个信号量。这个以前没接触过。

网友:
遇到一个问题……
我建立的TCP client,运行一段时间后就停在了tcpip_thread,然后一直在那个  while (1) {                          /* MAIN Loop */
    sys_mbox_fetch(mbox, (void *)&msg);
    switch (msg->type)
里面死循环。有谁知道这是为什么不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就是GD_STM32F4+LWIP+UCOSIIV2.9的源码。本人用了一个多月把它移植成功了,但是应用层非常简单的,要复 ...

mark标记以下

网友:
开了dma没?

网友E(2013-11-08):
楼主写个移植文档啊,也让我们这样的菜鸟少走弯路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写个移植文档啊,也让我们这样的菜鸟少走弯路啊

之前打算写的,但现在又要上班,加上我很久没有去用它了,很多东西都忘记了。如果哪天工作上用到,我就顺便写一下吧。

网友:
谢谢开源,学习再来回帖

网友(2017-07-26):
引用 楼主:
之前打算写的,但现在又要上班,加上我很久没有去用它了,很多东西都忘记了。如果哪天工作上用到,我就顺 ...

楼主啊,我都等了4年了,孩子都生2个了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