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SOP24的ISP下载用哪几个脚呢?

楼主(2012-07-26):
SSOP24的MOSI、MISO、SCK是哪几个脚呢?资料上面没有啊。

网友:
可以参考最小板原理图

网友A:
在ssop24里还是和sop28一样那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ssop24里还是和sop28一样那些。

晕,到底是哪几个?

你在这个贴里http://www.amobbs.com/thread-5484761-1-1.html
说就是SPI接口引脚.

现在你在目前这个贴里又说是和SOP28的这个一样.

相信哪个?能画个明确的图不?问的人不只一个了吧!不就两个芯片嘛!!!!!其中SOP28的都画过了,就差这个SSOP24的了,画个图又能怎么了,又不是说画的超级好,让大家看懂不就行了嘛.真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查数据手册,找出引脚的定义就行。
这是一个最基本的技能。

老大,目前的1.3.1.4手册上没写哦.目前有项目正在做这个设计,刚买了二十片SSOP24.回来就测试.这块有点卡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查数据手册,找出引脚的定义就行。
这是一个最基本的技能。

老大,实情是,手册上没有相关定义。我也问过这个问题好久,没有满意的答复。
我纳闷的是,官方是不是不打算推广ISP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