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朋友问下请论坛高手设计一设备用简易plc酬劳多少合适

楼主(2012-07-27):
一朋友的小厂子是做硫化设备的,现在是用plc控制,但是由于输入输出点数太多,所以现在采用三个国产plc串联用,但是程序太庞大,而且便宜的国产plc不是太稳定,现在成本比较高,所以其有意向让论坛里高手帮忙设计一个简易plc       但是没请人设计过,所以不了解行情,让我帮忙问问设计一个这东西需要多少酬劳比较合理
设计要求如下:
1、硬件要稳定可靠
2、软件可采用 c语言
3、60点左右开关量输入(主要是按钮,行程开关),40点左右 24v继电器输出    少量 模拟输入和 晶体管输出
4、控制一个伺服电机,可与触摸屏连接
5、装置主要是控制一工件在三个工位间运动
6、要有出错报警提示

下面是现在的plc接点 情况

大家估计下 多少设计费比较合理   如果我朋友觉得能接受的话到时会请论坛的大牛出手帮忙给设计下
具体的可以再商量
如果大家想了解更多可以回帖,我将会给更详细的信息

网友:
最大的难度在 伺服电机,可与触摸屏连接

网友:
还是买现成的吧,能设计这个东西的人都可以自己开公司了,你认为呢?

网友:
估计可以找个在校的学生团队试试的,最好提供相关的组件。

网友A:
你自己用还要设计,这个对成本不敏感吧 ,要不就是挂羊头卖狗肉 套设计自己量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自己用还要设计,这个对成本不敏感吧 ,要不就是挂羊头卖狗肉 套设计自己量产 ...

是我一朋友用,我是一学生,拿来也没法量产
  现在用三个plc 串联  成本很高
所以想让我给他设计,但是我没设计过,担心稳定性做不好
所以上来问问行情   如果设计费他能承受  会请论坛里高手给设计下

他的年需求量倒也不是很大  做好的话大约一百台以上吧

网友:
你觉得找人设计的一套PLC系统稳定性可靠性会超过量产的国产PLC吗?可能多大?

网友:
楼上正解,能设计出完全达到楼主要求的东西,早就自己开公司了.光控制伺服电机,如果能做好,都是一个不错的产品.

网友:
专门找人设计一套还不如用现成的方案性价比高

网友:
这个不是那么好设计的  尤其是 稳定可靠

楼主:
其实对它的稳定性要求也没那么高   只要是别三天两头出问题那种就可以
控制伺服得用脉冲输出吧??
如果采用 国产plc  +简易plc   这种组合可否 ???
通过串口通信能行吗??
现在用三个plc主要目的是为了扩展输入输出点数   但是这样成本很高

网友:
楼主真是开玩笑了, 如楼上所说, 能设计出来达到你的要求的, 不说设计费用, 仅仅这个能力的人,足以开个很不错的公司了.
再说了100多个点,算啥点数多的.
嫌当前PLC不够稳定可以买更贵的大品牌的PLC, 出价到万元级别,肯定有你需要的东西
请人设计一个,花费不是几个万元能搞定的.

网友:
你不是批量用, 国产PLC如果还嫌成本高, 天哪, 你想多少钱解决问题呢

网友B:
我有做类plc的,输入输出端口跟你的数量也差不多。
控制伺服的还得考虑加减速的,还有很多参数。
说实话这个项目要想做稳定了,没8w10w下不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有做类plc的,输入输出端口跟你的数量也差不多。
控制伺服的还得考虑加减速的,还有很多参数。
说实话这 ...

额,看来得考虑别的方案了,

网友:
找我做吧,没问题的,你们出设计修改费用就行了。供实物板或者hex买断都行。

网友:
控制伺服不是难点,我们的40点PLC可以3轴200K脉冲控制伺服,三菱的定位指令全可以使用,和触摸屏通讯也不是难点。

网友:
真要稳定性超过国产的PLC,设计费就够买几百台了。
50万都不一定能买到稳定可靠的方案。

网友:
2、软件可采用 c语言
这点有点不伦不类的,莫非是做了板子,你自己写底层程序,

网友C:
最简单的解决办法,买2块山寨60点的板子,用三菱并联连接,这样只要主机写程序,从机做简单的输入输出。
100套板子一年的量,真的是很少,做也是亏的。

网友:
我有做类plc的,输入输出端口跟你的数量也差不多。
控制伺服的还得考虑加减速的,还有很多参数。
说实话这个项目要想做稳定了,没8w10w下不来。

下面还有估价50w的兄弟
这年头技术员是挣不到钱的,实际上,你们估价除10是正常的。

网友:
三个国产PLC还成本高,自己开发的费用估计可以买上千个了

网友C:
淘宝 fx1n 数据寄存器D0-D2047范围,这类PLC都是我开发的,一年总量估价上w,稳定性客户说了算,能卖出这么多,客户脑袋也不是被门夹了。51的都卖那么多。

楼主:
实际上对稳定性没那么高要求    只要不整天出问题就可以
我说可以用c是因为  用c语言的话没必要开发跟梯形图语言有关的底层   这个东西只用于这一个设备   所以没必要考虑用梯形图
他现在用 国产plc做   年销量百台左右   如果能把控制这部分费用降下来的话 销量应该会更好点
虽然设计费稍微高点  但是平摊以后每台设备成本就会降下来
说实话   上面有大侠报价到了十几万、几十万  确实把我雷着了

网友D:
这个好做,做个1n128点单板就可以了.我有现成的原理图,程序,模拟量可以做成8路AD,2路DA,可与台达威能触摸屏通讯,问题就是要重新做pcb板,

网友E:
实在是没必要自己开发,看看我们的PLC吧,www.microplc.com.cn,完全自主知识产权。

楼主:
引用 网友E:
实在是没必要自己开发,看看我们的PLC吧,www.microplc.com.cn,完全自主知识产权。 ...

  我看过你们公司的了  最多是40点的    比我要求的太多了

网友F:
我们公司是做硫化机控制器的,涉及到温度控制 电磁阀 时间,压力表头的触点信号 行程开关信号,没你想象的那么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好做,做个1n128点单板就可以了.我有现成的原理图,程序,模拟量可以做成8路AD,2路DA,可与台达威能触摸 ...

我qq  474002429

您想个合理价位  看看我朋友的意思,毕竟不是我出钱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们公司是做硫化机控制器的,涉及到温度控制 电磁阀 时间,压力表头的触点信号 行程开关信号,没你想象的 ...

他这个没那么复杂    而且现在已经用plc做  成功了,已经投入市场
不过可能是程序写的质量不是很好,现在达到了一万步,  用的国产plc最多容纳一万两千多步    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导致不是很稳定

网友:
楼主请看这个贴子,或许符合你的需求:http://www.amobbs.com/thread-5432543-1-2.html

网友:
说实话,找人开发这个项目基本是不可行的,这个项目需要一个能力比较强的团队才可以完成,光一个成熟的C语言编译器就需要开发几年以上,还有硬件设计、低层开发、核心开发、应用层开发、项目统筹等多个职位,算算需要多少开发成本吧。退一步说,如果开发成功了(不讨论需多长时间),到时你也拿不到整套开发方案,因为这套系统的市场价值远超你所支付的开发费用(可以让日系、德系控制器喝西北风去),开发方宁可选择违约也不会把系统让你买断(开发方只用说开发失败即可,让你无话可说),到头来什么都得不到。呵呵,开发失败的结局有95%的可能性,楼主还是在现有的系统中找个合适的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我一朋友用,我是一学生,拿来也没法量产
  现在用三个plc 串联  成本很高
所以想让我给他设计,但是 ...

你要的是单片机控制板还是plc?如果是plc没那么简单吧,还要上位机软件,这个涉及面广了,感觉为了做产品而去设计plc系统不现实,除非你就是做plc卖的,要么做单片机控制板算了,这个成本低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对它的稳定性要求也没那么高   只要是别三天两头出问题那种就可以
控制伺服得用脉冲输出吧??
如果 ...

想降成本也行啊,现在plc都带多串口,搞个单片机系统和plc通讯,单片机专门负责输入输出处理

楼主:
说白了  就是想做个 单片机控制板   没那么高要求   34楼的建议不错    可以尝试下    不知道实时性能否满足   这样倒是个非常好的降低成本的方法

网友(2012-09-27):
我看到这个问题首先想到的就是单片机控制,C语言很方便,也许与我搞电子有关系吧

网友:
可以走定制的路子。找现有国产PLC厂家合作。自己有研发能力的  我推荐 海微http://www.hiw-auto.com/

网友:
用国产的玩意就嫌费用高了,如果找人设计估计这费用至少是天价了

网友:
与其找人设计简易的PLC,不如买现成的!60点输入,40点输出,点数就算多?买PLC硬件FX3U-128MT 的不到4000块就搞定!如果找人设计的话,除了硬件设计费,还要收产品费,还不包括软件设计费。费用可能远远超过直接买现成的PLC的费用。

网友G:
觉得你有两种方案可以做,
1. 设计专用的控制板/控制器,只是针对你的工艺流程,程序只留一些简单的工艺参数可以设置.这样的话,你可能需要一个能后续给你维护,及升级的,但成本可以很低,但是一次开发费用比较高,可靠性能要看这个设计者/团队的能力,适合成本敏感,指量较大的(年用量超过几K的可以考虑)
2. 采用现成的标准产品,这样开发起来很快,选择性比较广,可以选一些大牌的厂家的设备,可靠性也比较高. 有问题的话,更换模块也比较方便. 但成本会高一些,但对于做设备的厂家,如果电器部分在设备中占的比重不大的话,追求可千性,模块化这方面的,考虑这个方案比较好.

对于方案2,我觉得如果你需要很多的IO量的话,可以考虑用RIO(远程IO)模块,我们之做过的RP2D-1608C1,RP2D-0016C1是16入,8出,0入16出的数字模块,可以看看,用一个PLC带N个IO模块,这样你的程序维护可能比目前方便些,成本也会低些.

楼主:
引用 网友G:
觉得你有两种方案可以做,
1. 设计专用的控制板/控制器,只是针对你的工艺流程,程序只留一些简单的工艺参数可 ...

其实 他想选择设计简易plc的原因并非没有现成可用的 ,他现在用的就是  国产的plc外加进口伺服      前一段时间花钱请专人设计的plc程序  稳定性还可以
他的目的是不希望用户知道他设备所用的控制器是什么东西,防止仿制,另外也是为了后期维护的费用。   当然开发专用控制器难度的确不小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对它的稳定性要求也没那么高   只要是别三天两头出问题那种就可以
控制伺服得用脉冲输出吧??
如果 ...

为什么不想用个单片机控制的板卡啊,我发现这个东西也很稳定,用光耦隔离~~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最简单的解决办法,买2块山寨60点的板子,用三菱并联连接,这样只要主机写程序,从机做简单的输入输出。
10 ...

请教,“用三菱并联连接”是什么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G:
觉得你有两种方案可以做,
1. 设计专用的控制板/控制器,只是针对你的工艺流程,程序只留一些简单的工艺参数可 ...

请教,RIO和主PLC如何通讯?
论坛上有三菱的原理图,好像是16个IO口加弱上拉并行输出。
不知道国内的PLC是用什么方案解决的。

网友:
这款RIO是通过CAN bus,跟PLC通信的,按照 Canopen 协议的,所以只要PLC也是用Canbus的话,应该很方便用的.

网友:
那点数还算少啊,要是不是所有点都要求响应很快的话可以考虑用些485扩展IO,我之前的设备用到的点数更夸张,输入点一百多个,大多数是不用很高速的,就用这种方式

网友:
带一两百点的小型PLC多得是,不算什么,选型上点心就行了。

楼主:
谢谢各位的指点  我朋友他已经找人专门设计  感谢各位的捧场

网友(2012-11-29):
都是做广告的,在这里做成功率=0

网友:
PLC做出来容易,做好就难,其他行业60分及格,这个行业90分都不及格

网友:
引用 网友C:
淘宝 fx1n 数据寄存器D0-D2047范围,这类PLC都是我开发的,一年总量估价上w,稳定性客户说了算,能卖出这么 ...

"淘宝 fx1n 数据寄存器D0-D2047范围,这类PLC都是我开发的,一年总量估价上w."    -----------------------------牛A与牛C间

网友(2013-09-17):
引用 楼主:
是我一朋友用,我是一学生,拿来也没法量产
  现在用三个plc 串联  成本很高
所以想让我给他设计,但是 ...

60点根本不用三个plc并联!一个plc就能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