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破解完ModelSim,运行出现File Registration的提示,不太明白

楼主(2012-07-27):
      前段时间装过了Quartus II 9.0,今天装好ModelSim SE 6.5之后,也破解好了,
但点击运行ModelSim后出现 标题为“File Registration”的提示信息:
“The file type .vhd is already registered on this machine. ModelSim would like to register this type, but doing so will replace the existing registeration. Press Yes to replace the registration or No to keep the existing registration.”
不清楚是应该取代已有的注册登记,还是保持现有的注册登记,刚学的不明白,还望指点

网友A:
这是文件关联的问题。楼主要是主要用Quartus II来编辑代码,然后调用modelsim来仿真的话就保持现有关联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文件关联的问题。楼主要是主要用Quartus II来编辑代码,然后调用modelsim来仿真的话就保持现有关联吧 ...

哦,谢谢!
能解释一下吗?

网友:
支持楼上,没错

网友:
其实就是说用哪个为默认打开.vhd和.mpf文件。如果你想电脑默认用MODESIM打开这两种文件,就选YES,想用QII,就选N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