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个远程I/O板

楼主(2012-07-27):
做个远程I/O板, 底板

网友A:
串口控制继电器?

楼主:
主控还没有画好, 是的

网友:
远程? 串口? 可以么?

网友:
这个板子装在S7-200的外壳上估计正合适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串口控制继电器?

不是2803之类的驱动继电器吗?  远程是指什么意思?  右上角的那个大片子是什么?

网友B:
前不久刚做了个类似的,SPI控制,48路IO继电器输出,32路IO光耦输入,做前觉得没意思,做完看到用继电器跑流水灯还满有趣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前不久刚做了个类似的,SPI控制,48路IO继电器输出,32路IO光耦输入,做前觉得没意思,做完看到用继电器跑 ...

请教下用SPI做PLC级联,线可以做多多远,抗干扰能力如何?传输速度够不够?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也想做这方面的扩展,希望能给点建议。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教下用SPI做PLC级联,线可以做多多远,抗干扰能力如何?传输速度够不够?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也想做 ...

因为是用来扩展的,所以线不是很长,大概不超过1米,因为SPI输出输入都加了缓冲器,用的进口的彩色排线连接,所以估算了下,1米左右,10M左右 应该是没啥问题的的·板子被人拿去用了,所以具体的我也没试过~

楼主:
I/O板, 1*RS485,   1*RS232, 24V输入,干触点输出,带电源检测

网友C:
TO LZ:
输入部分不太明白,看三菱和其他仿三菱PLC,一般都是光耦1脚接24V上拉,输入口X低电平有效,下拉光耦,使光耦导通。你的是好像是光耦输入端共地,X高电平有效使光耦导通?继电器用5V供电?

TO PPA2001:
想请教SPI缓冲部分用的是用的什么芯片?74HC422?或电阻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C:
TO LZ:
输入部分不太明白,看三菱和其他仿三菱PLC,一般都是光耦1脚接24V上拉,输入口X低电平有效,下拉光 ...

最常用的74HC245`

网友:
板子之间怎么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