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18B20程序

楼主(2012-07-27):
这是一个DS18B20的数码管显示函数,可是显示出来的貌似不对啊,请问这个数值转换对吗?哪里出错了,就是有颜色的字体那部分对不对
#include <msp430x14x.h>
#include "BoardConfig.h"
#include "DS18B20.h"

//要显示的6位温度数字
uchar dN[6];
//数码管七段码;0--f
uchar scandata[16] = {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
//数码管位选变量
uchar cnt = 0;

void Disp_Numb(uint temper);

/****************主函数****************/
void main(void)
{
    uchar i;

    WDTCTL=WDTPW+WDTHOLD;

    /*------选择系统主时钟为8MHz-------*/
    BCSCTL1 &= ~XT2OFF;                 //打开XT2高频晶体振荡器
    do
    {
        IFG1 &= ~OFIFG;                 //清除晶振失败标志
        for (i = 0xFF; i > 0; i--);     //等待8MHz晶体起振
    }
    while ((IFG1 & OFIFG));             //晶振失效标志仍然存在?
    BCSCTL2 |= SELM_2 + SELS;           //MCLK和SMCLK选择高频晶振

    BoardConfig(0x88);                  //打开数码管

    //设置看门狗定时器,初始化控制数码管的IO
    WDTCTL = WDT_ADLY_1_9;
    IE1 |= WDTIE;
    P4DIR = 0xff;
    P5DIR = 0xff;
    P4OUT = 0x00;
    P5OUT = 0xff;

    //计数时钟选择SMLK=8MHz,1/8分频后为1MHz
    TACTL |= TASSEL_2 + ID_3;
    //打开全局中断
    _EINT();
    //循环读数显示
    while(1)
    {
       Disp_Numb(Do1Convert());
    }
}
#pragma vector = WDT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watchdog_timer(void)
{
    P5OUT = 0xff;
    P4OUT = scandata[dN[5-cnt]];
    if(cnt==1) P4OUT |= 0x80;   //在第二位显示小数点
    P5OUT &= ~(1<<cnt);

    cnt++;
    if(cnt == 6) cnt = 0;
}
void Disp_Numb(uint temp)
{

    uchar i;

    for(i = 0;i < 6;i++) dN = 0; //初始化显示变量
    //数值转换
  dN[0] = ((temp * 625/10000))/10;
  dN[1] = ((temp * 625/10000))%10;
  dN[2] = ((temp * 625/1000))%10;
  dN[3] = ((temp * 625/100))%10;
  dN[4] = ((temp * 625/10))%10;
  dN[5] = ((temp * 625))%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