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声波近距离测距原理及新唐M0核捕获的使用方法

楼主(2012-07-27):
最近在调试超声波模块,当近距离测距时(30cm内),反射的波形,跟接收传感器的震荡波形重合了,无法分辨出是超声波反射引起的电平变化,还是震荡引起的电平变化,仔细观察会发现,震荡波形的占空比跟反射波形的占空比不一样,一般发射50%占空比的方波,反射波形在近距离不会有太大损耗,反射回来仍然是接近50%的占空比,因此通过捕获反射波形的高电平时间来区分是震荡波形,还是反射波形。

新唐CortexM0核PWM捕获使用方法

PWM计数器采用递减模式,从CNR取值开始递减到0,再从CNR取值递减依次循环。当使能下降沿中断,或和上升沿中断时,先拿下降沿中断来说,PWM计数器从CNR处加载递减过程中,在捕获管脚上有下降沿触发,此时,下降沿时刻的PWM计数器的值会保存到下降沿寄存器CFLR;PWM计数器重新从CNR处加载开始递减。如果在等待下降沿中断过程中,有上升沿发生,PWM计数器值会保存到上升沿寄存器CRLR,但是此时因为没有设置上升沿触发中断,所以PWM计数器不会重新从CNR处加载,而是继续递减,直到下降沿产生中断,或者递减到0,才会从CNR处重新加载。
上升沿触发中断也是类似的原理,只有在上升沿时刻,PWM计数器的值才会重新加载。
如果设置上升沿和下降沿都触发中断,则PWM计数器都会重新加载,而起CFLR和CRLR的值是相等的(50%占空比);

如果没有设置触发中断,PWM技术器在有电平变化时是不会重新加载的,直到为0时才会重新加载。
再说高电平和低电平值得计算
当下降沿触发中断时,CFLR的值是CRLR的值得两倍(50%占空比),因为上升沿时没有触发中断,
所以
高电平的值为
hight=CFLR-CRLR;
低电平的值为:
low=CNR-CRLR+1;

当设置上升沿触发中断时,CRLR的值是CFLR的值得两倍(50%占空比)
所以
高电平的值为
hight=CNR-CFLR+1;
电平值为
low=CRLR-CFLR;

超声波40KHz 50%占空比,反射波形的高电平时间为
外边晶振12Mhz
hight=75;时间为12.5uS

周期为150;时间为25uS

网友A(2013-01-29):
看不大明白,不知道楼主实现了近距离的测距功能没有?能否实现无盲区?

楼主(2013-03-18):
引用 网友A:
看不大明白,不知道楼主实现了近距离的测距功能没有?能否实现无盲区?

盲区可以控制到2CM以内。

网友:
支持楼主希望楼主多发精品好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