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家如何处理单片机写EEPROM数据时,单片机突然断电...

楼主(2012-07-27):
请问大家如何处理单片机写EEPROM或FLASH数据时,单片机突然断电时导致的数据错误?

我想了一个,可以在E2划分一个交换数据的区域,将数据先放入交换分区,再存入目标地址区域。
这样可以防止写入错误时有数据备份。
不知道可行不。

网友:
如果在放入交换分区的过程中正好断电呢?

有个方案:掉电检测 + 备用电源(如:电容、小电池……),发现断电马上保存重要数据。如果使用电容做备用电源,要根据 保存数据所需时间、电路总负载 计算选多大容量的电容。

网友:
加入掉电保护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