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一款内置1%精度振荡器的MCU

楼主(2012-07-27):
要求:
1、内置1%精度振荡器
2、小封装
3、1路UART
4、16K ROM 512BYTE RAM (左右)
5、低成本

谢谢!!

网友:
512k RAM. 还没有这样的CPU. 一般都是ROM比RAM大.

网友:
估计lz说的是512byte

楼主:
写错了是512BYTE

网友:
除了16k不满足,其余条件LGT都符合。

楼主:
是什么芯片啊,少一点ROM也可以,谢谢

网友:
stm8s105/005没有问题

网友:
STM8S105K4U6

楼主:
STM8S105这个1%好像是要用户自己校准的吧,而且不是全温度范围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什么芯片啊,少一点ROM也可以,谢谢

LGT8F08A: http://www.amobbs.com/thread-5483421-1-1.html

网友:
LPC936 但价格较贵,内部振荡器比较稳定,在波特率不是很高9600bps几乎可以省外部晶振,其它的CPU只能据说稳定,实际相差较远。

网友:
1%应该都是需要用户校准的吧??全温度范围应该没有吧?温度变化精度肯定变啊,而且记得变得不少呢;

网友:
LGT 只有8k 的flash,其它的都满足

网友:
引用 楼主:
STM8S105这个1%好像是要用户自己校准的吧,而且不是全温度范围

你说的没错,

网友A:
RL78/G13系列

网友:
目前感觉用的内部 晶体比较 牛的就是C8051F了,不过性价对于LGT 和 Cortex 比目前不高了

网友B:
回楼主,上面介绍的都没到点子上,STM8S105K4 现在供货情况不太乐观、这个MCU 也要3元多,非常的昂贵。
105K4 我用过一阵子,现在我用 NU 815,价格1元多, 16K flash 512RAM , 1% 内部RC (5V 室温),2K EEPROM,
AD 啊,UART 之类的都有,TSSOP20 超小封装,TSSOP适合自动烧录机台烧录(一个自动烧录机台一天可以20KPCS)。
目前遭遇STM8S 供货影响,非常苦恼,幸好有 NU 814 815 补上,希望我的推荐对大家有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回楼主,上面介绍的都没到点子上,STM8S105K4 现在供货情况不太乐观、这个MCU 也要3元多,非常的昂贵。
105 ...

NU 815的全称是什么~  望大神指点,谢谢

网友C:
STC有个15系列的,工业级范围内1%精度,常温下0.5%,你去看看,如果对STC不感冒,请直接跳过,别喷哈。

网友:
79E814 79E815 华邦MCU ,现在改名叫新唐。

网友:
79E814 79E815
淘宝只有一家在卖? 而且3RMB+

楼主:
引用 网友A:
RL78/G13系列

这个确实可以,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STC有个15系列的,工业级范围内1%精度,常温下0.5%,你去看看,如果对STC不感冒,请直接跳过,别喷哈。 ...

15系列的小封装的没有UART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回楼主,上面介绍的都没到点子上,STM8S105K4 现在供货情况不太乐观、这个MCU 也要3元多,非常的昂贵。
105 ...

真的只要1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