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求助

楼主(2012-07-27):
下面这是一个DS18B20温度传感器的数码管显示函数,请问这里免得数值转换是怎么个换算原理啊?其中temper是已经把传感器中的16位值处理好送进函数的
void Disp_Numb(uint temper)
{

    uchar i;

    for(i = 0;i < 6;i++) dN[i] = 0; //初始化显示变量

    //数值转换
    if(temper & BIT0)
    {
        dN[0] = 5;
        dN[1] = 2;
        dN[2] = 6;
    }
    if(temper&BIT1)
    {
        dN[1] += 5;
        dN[2] += 2;
        dN[3] += 1;
    }
    if(temper & BIT2)
    {
        dN[2] += 5;
        dN[3] += 2;
        if(dN[2] >= 10)
        {
            dN[2] -= 10;
            dN[3] += 1;
        }
    }
    if(temper&BIT3)
    {
        dN[3] += 5;
    }
    if(temper & BIT4)
    {
        dN[4] += 1;
    }
    if(temper & BIT5)
    {
        dN[4] += 2;
    }
    if(temper & BIT6)
    {
        dN[4] += 4;
    }
    if(temper & BIT7)
    {
        dN[4] += 8;
        if(dN[4] >= 10)
        {
            dN[4] -= 10;
            dN[5] += 1;
        }
    }
    if(temper & BIT8)
    {
        dN[4] += 6;
        dN[5] += 1;
        if(dN[4] >= 10)
        {
            dN[4] -= 10;
            dN[5] += 1;
        }
    }
    if(temper & BIT9)
    {
        dN[4] += 2;
        dN[5] += 3;
        if(dN[4] >= 10)
        {
            dN[4] -= 10;
            dN[5] += 1;
        }
    }
    if(temper & BITA)
    {
        dN[4] += 4;
        dN[5] += 6;
        if(dN[4] >= 10)
        {
            dN[4] -= 10;
            dN[5] += 1;
        }
        if(dN[5] >= 10)
        {
            dN[5] -= 10;
        }
    }
}

网友A:
   //数值转换
    if(temper & BIT0)
    {
        dN[0] = 5;
        dN[1] = 2;
        dN[2] = 6;
    }
这就是说,BIT0为1代表0.0625,
if(temper & BIT4)
    {
        dN[4] += 1;
    }
这就是说,BIT4为1代表1,类推,BIT5、BIT6.....代表2,4,8,16,32,64
这不就是二进制吗,怎么弄得这么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数值转换
    if(temper & BIT0)
    {

我知道BIT0 1 等是是代表第几位是1的,我是看不懂他的转换原理,为什么一开始是各个位赋值分别625后面又成了125之类的,有点迷糊,我看了很多资料,都说是就是那个数值转时候都是乘以精度,也就是0.0625,所以我写了下面这个转换:
dN[0] = ((temper * 625/10000))/10;
  dN[1] = ((temper * 625/10000))%10;
  dN[2] = ((temper * 625/1000))%10;
  dN[3] = ((temper * 625/100))%10;
  dN[4] = ((temper * 625/10))%10;
  dN[5] = ((temper * 625))%10;
可是结果却是不对的,不知道这个对不对,还是哪里出问题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知道BIT0 1 等是是代表第几位是1的,我是看不懂他的转换原理,为什么一开始是各个位赋值分别625后面又 ...

可能乘法溢出了,temper 定义成32位数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乘法溢出了,temper 定义成32位数试试

我试了一下,不行,出来的温度总是在变,一会30多,一会八十多,很不稳定?我这个转换应该没问题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试了一下,不行,出来的温度总是在变,一会30多,一会八十多,很不稳定?我这个转换应该没问题吧? ...

应该没问题,这样,temper 不转换,直接通过串口发出来看看,看是不是从18B20读的数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