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方电源笔记⑵MOS管特性和应用电路

楼主(2012-07-27):
    最近看了MOS管应用相关的资料整理一下,几个常用的应用电路如下:
1.       MOS驱动能力增强电路:

图中Vi高电平时上管导通,M1导通;Vi低电平时下管导通,M1截止。D1用来在下管导通加速放电,以便M1快速关断。

2.
    防输入反接电路:

此电路用于用户把输入正负极接反时保护IC和电解,电解在1.5V以上的反压很容易爆炸。正常情况下电压经过M1的体二极管产生12V的电压,GS在负压的作用下M1导通,24直接供给负载;当接反时,体二极管截止,Vgs上的电压是正向的,M1DS也截止。在实际应用中,如果输入电压比较小就可以去掉D1并把G极接地。

3.  MOS开关代替机械开关:

这个电路和上面的防反接刚好DS极是相反的,因为MOS管有体二极管缘故,截止就会不完全。

4.锂电保护板双MOS工作原理:
.
IC是充电保护IC,有过压保护和欠压保护过流保护功能。正常工作是V1 V2都导通,电池可以充放电;过充时V2截止,电池不可以充电,但可以通过V2体二极管放电;过放时V1截止,电池不可以放电,但可以通过V1体二极管充电;过流时V1 V2同时截止,即不能充又不能放。

5.轻触开关导通电路:

当空间高度不够装自锁按键开关时,可以用触摸按键加3MOS代替,可以达到单片机检测下降沿开机的效果。比如用于电源的触摸按键一键开关机。
*************************************
更详细的介绍如PDF:

网友A:
第四个那个通过体二极管方法会不会很热啊?
第五个那个应该是哪个管子先导通??Q3??感觉不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四个那个通过体二极管方法会不会很热啊?
第五个那个应该是哪个管子先导通??Q3??感觉不对吧?? ...

第四个,只有意外情况才是利用体二极管,充电电流小才0.5A没多少问题,过放时刚好把充电IC的热量分一部分到MOS管上,
        如果过冲放电电流在二极管上的电流的确要考虑,但是这个时间也是很短的,因为放完一点点就成了4.2V,9926 1.7A时是0.6V压降。
        为了保证安全输出大电流的移动电源用的2个单独的MOS管。
第5个,已经是实际电路验证了的,Q2通 则Q3不通最后Q1不通。注意这里是轻触开关,按下去会弹起来,不能用长期闭合来分析。

网友:
mos管用得不多,学习了!

网友:
好资料,打好基础是关键。

网友B:
这轻触开关也太麻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轻触开关也太麻烦了。

空间和元器件要有个折中

不过有MCU的就不会有这个麻烦
只是提供一个思路而已。

网友C:
第2图  “GS在负压的作用下M1导通”
问题:
负电压也能驱动MOS管吗?最低VGS是多少那?

楼主:
引用 网友C:
第2图  “GS在负压的作用下M1导通”
问题:
负电压也能驱动MOS管吗?最低VGS是多少那? ...

注意,这个是P管,所以才有-VGS,你看下P管的PDF。
N管一般不用负压驱动,因为我们使用的都是增强型的N管。

网友C:
引用 楼主:
注意,这个是P管,所以才有-VGS,你看下P管的PDF。
N管一般不用负压驱动,因为我们使用的都是增强型的N管 ...

是不是说P型的MOS管的VGS只要不是0,都能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说P型的MOS管的VGS只要不是0,都能驱动?

不是说要负电源,负压而已,VGS是负,其实就是你理解的VSG正而已。
一两句真说不清

网友D:
5 的开关电路在关闭时有电流........其实用三个管子可以做到关闭时没有电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5 的开关电路在关闭时有电流........其实用三个管子可以做到关闭时没有电流的. ...

关闭的时候有电流还是关闭后有电流?
哪里产生的?
怎么改善,麻烦指点下~~

网友:
关闭状态,Q2是导通的,R7有电流. 虽然电流不大(5V时50uA), 但也是电流......

网友D:
其实可以用三只管子,很奢侈的了,可以有很多种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其实可以用三只管子,很奢侈的了,可以有很多种搞法.....

原来你说的是50UA
我没搞过低功耗的东西,还真的没注意那点功耗。

3个MOS管加上几个电阻应该也算简洁,成本不算太高。
有更简洁的没?共享下看看~~

网友D:
三管的,两管的.
嗯,两管的电路其实在负载有电容的时候会有问题.

网友:
关闭的时候是没有电流的.

网友:
三管的电路最好在N管基极加个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E:
cool !

大吃1斤

网友F:
下面的图要是相关的参数或者范围就好了,顶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G:
顶老方~~

你以为穿上马甲我就不认识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下面的图要是相关的参数或者范围就好了,顶一个

你说的下面的图具体是指哪个图或者哪个参数,我上面的几个例子都是有参数的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的下面的图具体是指哪个图或者哪个参数,我上面的几个例子都是有参数的啊~ ...

20楼的三管图片参数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三管的,两管的.
嗯,两管的电路其实在负载有电容的时候会有问题.

兄弟,可否标下参数,学习下这个电路

网友D(2012-08-27):
attach://46057.jpg
好吧,元件参数标上. 其实关键是, 电容可以触发状态变化, 而电阻一定不能触发状态变化.

网友:
引用 网友D:
attach://46057.jpg
好吧,元件参数标上. 其实关键是, 电容可以触发状态变化, 而电阻一定不能触发状态变化. ...

看看吧,你给定的数据玩得转吗?

网友:
标记 一下  留着 有用

网友:
楼主有没有好点的MOS自举电路推荐?

网友(2013-07-19):
相当不错的介绍啊

网友:
lz啊,附件下载不了了,能重新上传一份吗?

最好压缩后上传,压缩后的文件无法下载我倒是很少见过。

网友:
人过留印,学习了、、、

网友:
mark 老方电源笔记⑵MOS管特性和应用电路

网友:
楼主,讲解的很不错,感谢,学习了

网友:
顶一个,找了好久

网友(2013-09-30):
简洁的图,需要完善和自己试验哦。

网友(2013-11-07):
可以看看这里 www.chipsea.com

网友:
这个真的很可以

网友(2014-02-17):
引用 网友D:
attach://46057.jpg
好吧,元件参数标上. 其实关键是, 电容可以触发状态变化, 而电阻一定不能触发状态变化. ...

看明白了!很不错的电路

网友:
这个可以有!!!!

网友:
非常经典的电路,加深了对MOS的理解

网友(2014-09-18):
尼玛 好多挖坟滴,我加以锄头。

网友:
MOS管应用得很多,收藏一下,谢谢LZ

网友:
图2的DS两极好像反了!换一下估计就对了

网友:
非常好的笔记,mark

网友:
拜读了 真心很有用!

网友H:
引用 网友I: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哈哈,哥们你这是纯净灌水

网友:
好资料,占楼保存

网友:
有用,真心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H:
哈哈,哥们你这是纯净灌水

哈哈,竟然被发现了。。。

网友:
好资料,占位标记。

网友:
楼主有没有MOS做双向开关的驱动电路啊 就是离子电池的双MOS串联接法

网友:
非常好的资料。学习了。谢谢楼主

网友:
不错,刚能用到

网友:
用得太少  好多基础都不记得了

网友:
20楼的有点像晶阀管!

网友J:
资料怎么下载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资料怎么下载不了???

可以下载,刚下载了,再收藏一下!

网友:
收藏了,很有用的资料

网友(2015-05-21):
好吧,这个帖子很好!!

网友:
有哪位大侠能解释一下图一中为啥Q1用NPN,Q2用PNP?能否反过来,Q1用PNP,Q2用NPN???

网友:
非常有用的资料,设计中很实用。

网友:
很实用的东西!谢谢了!

网友:
老帖新看

网友(2015-10-30):
总结的好啊,学习了!

网友(2016-02-16):
感谢分享,琢磨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