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和三级管的区别

楼主(2012-07-27):
到现在还不知道怎么用这两个管子

网友:
买本小日本的书看看
根本区别就是
MOS管:电压控制型
三极管:电流控制型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你可以看看这本  《晶体管电路设计》  铃木雅臣

网友:
2楼正解

网友:
爆炸的时候味道不一样

网友:
一般情况下,MOS管耐压比较高,开关速度快,比如开关电源,就用MOS管,而不是三极管。三极管是电流控制型,一般用来做开关管或者电压控制,比如,3.3V控制12V,当然是非隔离的,如果要隔离,就要用光耦。

网友:
http://www.google.com.hk/search?q=bjt+mos&sugexp=chrome,mod=14&sourceid=chrome&ie=UTF-8
百度百科跟文库,有时也能搜出一些略有价值的文档的

网友:
mos能省点电阻钱,三极管的电阻要多用几个,有的时候,当然,不是每个时候都会这样。另外mos管还可以省点电哦

网友:
MOS管开启电压高,内阻小

网友:
找本<<晶体管实用手册>>,看似费时,实际少走很多弯路。

网友:
mos管适合大功率,大电流,开关速度比较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