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一种校准HMC5883的方法,此法也可以校验其他双轴...

楼主(2012-07-27):
最近需要使用HMC5883,刚开始使用是觉得其读出来的数据很不靠谱,于是怀疑是芯片的问题,后来听说需要校准,于是我使用(xmax+xmin)/2 (ymax+ymin)/2这种简单的方法进行了校验,结果测出的结果基本正常了,但是误差有10度左右,仍不能满足我的需求。于是我想出一个更加精确的校验方法,使用该方法校准后精度达到了5 度以内,在坛里分享一下:
校准步骤:
1.将芯片水平放置,不断旋转芯片得到一组xy轴数据
2.使用matlab拟合椭圆,得到中心坐标(xc,yc) 半长轴a 半短轴b
3.在程序中校准x,y:
  x=x-xc
   y=y-yc
   y=y*(b/a)若椭圆是“竖着”的
   y=y*(a/b) 若椭圆是“躺着”的

附件里有完整的用来拟合椭圆matlab程序,写一个说明帮助不熟悉matlb的朋友使用:

1.打开matlab,设置Current Folder为HMC5883校准文件夹
2.输入XY=[x1 y1;...;xi yi;...;xn yn]其中xi,yi为将芯片水平旋转到各个角度后所得的测量值
3.在主窗口输入hmc5883然后回车即可

此时将绘制出原始点以及拟合后的椭圆,并输出:result = xc yc a b
其中(xc,yc)表示椭圆中心的坐标,a表示椭圆的半长轴,b表示椭圆的半短轴

楼主:
这是matlab程序

网友:
楼主的方法很先进 很给力

网友A:
没用过Matlab啊   请问在哪输入XY啊?是在文件里写好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用过Matlab啊   请问在哪输入XY啊?是在文件里写好么?

在命令行窗口输入 XY=[x1 y1;...;xi yi;...;xn yn]回车
然后同样在命令行窗口输入hmc5883回车 就可以了

网友:
我去,还有这校准方法啊~
LZ忒强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命令行窗口输入 XY=[x1 y1;...;xi yi;...;xn yn]回车
然后同样在命令行窗口输入hmc5883回车 就可以了 ...

非常感谢   Mtalab没用过   下了一看   全英文   顿时傻了

网友(2012-10-17):
请问拟合完以后怎么用呢??怎么把数据变成圆??

楼主:
在程序中校准x,y:
  x=x-xc
   y=y-yc
   y=y*(b/a)若椭圆是“竖着”的
   y=y*(a/b) 若椭圆是“躺着”的

网友:
罗盘校正一般都是在应用现场校准,不可能带电脑跑吧,实际应用意义不大,楼主如果可以将Matlabr的矩阵运算转换成C语言,直接做到程序里面,才实用..

网友(2013-02-03):
太好用了~正在做磁阻仪的校准~

网友:
非常有帮助,谢谢

网友B:
有那么复杂么?一句话:把椭圆修到正圆,一、修偏心,二、修半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那么复杂么?一句话:把椭圆修到正圆,一、修偏心,二、修半径。

原理是不复杂

网友(2013-04-10):
好给力!感谢楼主收下了~~

网友C:
算出椭圆后怎么校准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算出椭圆后怎么校准呀

   x=x-xc
   y=y-yc
   y=y*(b/a)若椭圆是“竖着”的
   y=y*(a/b) 若椭圆是“躺着”的
这样

网友:
这个方法好,原理也不复杂。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是matlab程序

楼主拟合的原理是什么呀?能不能拓展为三维的椭球拟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拟合的原理是什么呀?能不能拓展为三维的椭球拟合?

当然可以扩展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当然可以扩展了

有没有类似数学公式或是文字描述的理论介绍,只看代码有点看不明白。还有能不能写个三维的椭球拟合?

网友(2013-06-08):
最终尝试了各种方法以后,还是这个最好,之前真心有一种要崩溃的感觉

网友D(2013-08-08):
谢谢楼主,校正后好多了。

网友E:
楼主太给力了,请问是不是将matlab中计算的程序x,y作为测量的x,y数据的offset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太给力了,请问是不是将matlab中计算的程序x,y作为测量的x,y数据的offset呢????????????? ...

程序会绘制出原始点以及拟合后的椭圆,并输出:result = xc yc a b
其中(xc,yc)表示椭圆中心的坐标,a表示椭圆的半长轴,b表示椭圆的半短轴

网友:
引用 楼主:
程序会绘制出原始点以及拟合后的椭圆,并输出:result = xc yc a b
其中(xc,yc)表示椭圆中心的坐标,a ...

你好,你说的这个xc,yc,a,b我知道意思,我想了解它所代表的的意义,以后每次测量的数据该怎么处理得到接近真实的值呢?感谢楼主回复!

网友:
程序运行的过程中会提示以下错误,想问问楼主是怎么回事?
??? Error using ==> eig
Input to EIG must not contain NaN or Inf.

Error in ==> fitellipse at 57
[gevec, geval] = eig(S,C);

Error in ==> hmc5883 at 3
result=fitellipse(XY)

网友:
很赞同!精辟。但我又个疑问,这样水平校准XY没问题。水平旋转就可以校准XY。但如果倾斜使用是否还需要校准Z轴,把椭球形校准成正球形。如果需要,如何测量得到空间的XYZ值呢?请各位大侠指教。

网友:
a和b怎么确定呢?

网友:
哦哦。知道了,刚才没注意看

网友F(2013-10-04):
椭球校准成正球怎么办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椭球校准成正球怎么办呢?

准备等闲下来时写个三维椭球拟合

网友G:
引用 楼主:
准备等闲下来时写个三维椭球拟合

我输入XY回车没法用啊

网友G:
引用 楼主:
准备等闲下来时写个三维椭球拟合

XY = [69 199;79 197;90;194;99 190;117 185;130 177;152 165;167 158;182 144;200 128;228 104;240 88;255 70;268 52;275 37;283 21;290 2;300 -26;303 -44;310 -68;313 -100;313 -121;312 -150;306 -185;302 -205;292 -238;280 -262;262 -292;244 -316;221 -342;203 -358;189 -371;166 -388;133 -405;106 -417;70 -425;42 -433;15 -433;-9 -434;-50 -430;-94 -418;-145 -398;-180 -374;-218 -343;-276 -265;-300 -219;-312 -170;-317 -122;-317 -71;-313 -48;-306 -20;-256 86;-214 134;-185 158;-156 178;-123 192;-90 202;-60 211;-16 218;-7 218;43 218;88 210]

有数量限制吗

网友:
mark~~~,思考很细致很独特。

楼主:
引用 网友G:
XY = [69 199;79 197;90;194;99 190;117 185;130 177;152 165;167 158;182 144;200 128;228 104;240 88; ...

第三个数据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G:
XY = [69 199;79 197;90;194;99 190;117 185;130 177;152 165;167 158;182 144;200 128;228 104;240 88; ...

没有数据限制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数据限制

你好,我最后成功了,但是数据改了,每组XY之间不是空格,要是逗号隔开才行……

网友H:
十分感谢楼主,用了您的方法之后误差不超过2°。

网友(2013-12-05):
还是没看懂

网友:
收藏 了 必须的顶起

网友(2014-02-14):
正好在做这个,刚好学习一下

网友I:
l楼主强大啊,看了很多论坛,就这方法完美!!!膜拜!

网友:
赞一个,收藏一下

网友:
mark  分享一种校准HMC5883的方法,此法也可以校验其他双轴

网友:
留意一下

网友(2014-03-27):
谢谢楼主分享哦,很给力。

网友:
楼主的方法很给力

网友:
挺有心意的啊

网友J:
楼主大哥,我用你的方法校准我的AK8975三轴磁力计,用matlab得到的椭圆是这样的,按你的公式代入测试了一下结果不好,请问是什么原因?
而且x*x+y*y+z*z不是定值,这是不是不正常??求教!!!

网友:
很给力,顶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H:
十分感谢楼主,用了您的方法之后误差不超过2°。

能贴出你的校正程序吗?谢啦

网友K:
引用 网友J:
楼主大哥,我用你的方法校准我的AK8975三轴磁力计,用matlab得到的椭圆是这样的,按你的公式代入测试了一下 ...

现在可校正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谢谢楼主,校正后好多了。

好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I:
l楼主强大啊,看了很多论坛,就这方法完美!!!膜拜!

怎么完美了?yaw精确到多少度??

网友:
引用 网友H:
十分感谢楼主,用了您的方法之后误差不超过2°。

是航向角吗?你的航向角是通过磁力计直接计算的吗??航向角能精确到2°以内吗??

网友J:
引用 网友K:
现在可校正好了??

现在平面的校准好了,就是空间里动的话偏差还有点大

网友J:
引用 网友G:
我输入XY回车没法用啊

请问一下你椭球拟合的写好没有啊?求借鉴啊

网友:
高级货啊

网友K:
引用 网友J:
现在平面的校准好了,就是空间里动的话偏差还有点大

平面?好奇怪,yaw不是空间的呀

网友:
抱着满心的期待,使用楼主的方法校正yaw,请问是不是我定义了磁力计的X轴指向北方,那么在我复位的时候,模块(GMC5883L)的X轴也要指向北方保持静止一段时间呀??

网友:
引用 网友J:
请问一下你椭球拟合的写好没有啊?求借鉴啊

这是我把模块(HMC5883L和MPU6050模块)的X轴都指向北方,然后我复位程序后静止5s左右得到的数据,并且保持不变了,然后我把模块动起来,也能完全跟随了,不知道是不是就这样理解的,模块在校正的时候X轴的指向必须和定义的指向一致(X指向北)

网友J:
引用 网友K:
平面?好奇怪,yaw不是空间的呀

我的意思是当Pitch和Roll都为0时转动Yaw比较正常,当Pitch和Roll也变化的时候Yaw就有几度的漂

网友K:
引用 网友J:
我的意思是当Pitch和Roll都为0时转动Yaw比较正常,当Pitch和Roll也变化的时候Yaw就有几度的漂 ...

还好,动起来几度还算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我的意思是当Pitch和Roll都为0时转动Yaw比较正常,当Pitch和Roll也变化的时候Yaw就有几度的漂 ...

我估计是不是要做拟合椭球才能消除这种运动中的误差,椭圆拟合只能做到这水准

网友:
引用 楼主:
准备等闲下来时写个三维椭球拟合

过去了半年了,楼主有空闲的时候吗?椭球拟合写出来了吗?分享一下呀,椭圆拟合在平放的时候还行,但动起来yaw就飘了很大呀

网友:
引用 网友J:
现在平面的校准好了,就是空间里动的话偏差还有点大

我也发现这个问题了,平放静止的时候还行,但动起来确实yaw飘了很多,最多的时候飘了30°左右

网友K:
引用 网友J:
我的意思是当Pitch和Roll都为0时转动Yaw比较正常,当Pitch和Roll也变化的时候Yaw就有几度的漂 ...

试了下,用的AHRS算法,roll和pitch动起来的时候,yaw最大飘了30°

网友J:
引用 网友K:
试了下,用的AHRS算法,roll和pitch动起来的时候,yaw最大飘了30°

你对其他两个平面也用相同的方法校准一下,会好很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J:
你对其他两个平面也用相同的方法校准一下,会好很多的。

能说的详细些吗??最近搞死了,你的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K:
引用 网友J:
你对其他两个平面也用相同的方法校准一下,会好很多的。

能详细说下你怎么校正磁力计的吗?还有你转动的时候,用这种方法校正后怎么样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K:
能详细说下你怎么校正磁力计的吗?还有你转动的时候,用这种方法校正后怎么样了??? ...

用楼主的方法对XY平面,YZ平面,XZ平面都做一次校准,你会发现偏心都差不多,然后选取一个合适的偏心,再以某一个轴(例如X轴)为基准对另外两个轴进行伸缩把它变为圆。我这样校准之后,Pitch(或Roll)往一个方向动的话,Yaw最多大概有两三度的漂移,但是Pitch(或Roll)往另外一个方向动的话,Yaw最大会有10度的漂移。还有一个问题是Yaw往一个方向转响应很及时,但是往另外一个方向转时,如果转得太快的话,在上位机上会发现它会慢慢的滑过去,响应不够及时,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
1.你的意思是不是XY平面,YZ平面,XZ平面都旋转一次,然后找到这三个偏心其中最合适的那一个?
2.再以某一个轴(例如X轴)为基准对另外两个轴进行伸缩把它变为圆?        公式是多少?
x=x-xc
y=y-yc
y=y*(b/a)若椭圆是“竖着”的
y=y*(a/b) 若椭圆是“躺着”的

z呢?

网友:
引用 网友J:
用楼主的方法对XY平面,YZ平面,XZ平面都做一次校准,你会发现偏心都差不多,然后选取一个合适的偏心,再 ...

还有,你知道根据陀螺仪的加速度如何能够得到稳定的x,y,z相对坐标吗???就是那个空中鼠标的相对位移呀

网友:
实用需要好好学习

网友(2014-04-27):
引用 网友J:
现在平面的校准好了,就是空间里动的话偏差还有点大

请教你  onev2012@163.com

网友(2014-06-05):
谢谢分享,准备试用

网友L:
使用楼主的方法拟合之后再次测量的数据再进行计算得到
-1.9470    0.2662  185.5561  182.3253

网友:
坛子里 的牛人 和爱钻研的工程师很多  很欣慰

网友:
谢谢分享,最近被罗盘的校准搞死了!

网友:
如何将Matlabr的矩阵运算转换成C语言,直接做到控制器程序里面

网友(2014-07-08):
确实是精华啊!

网友M:
这头像太个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M:
这头像太个性了!

除了布娃娃我什么都没看到

网友:
用楼主的方法,分别校了地磁的三个面,不过不会做球形校准啊......

现在AHRS,YAW仍然有飘,不过3分钟也就一度,ROLL,PITCH有变化时,YAW输出也能看了,不会飘出去很多,5度左右!

希望看到球形拟合的代码啊。。。。。

网友(2014-10-07):
非常感谢!! 成功了!!

网友:
楼主提供的思路挺不错

网友N(2014-11-19):
引用 网友K:
还好,动起来几度还算可以了

问一个问题啊!XY的值怎么采集啊。我用了一个野火的程序,就直接出航向角了。

网友:
有一个前提,就是得找个水平的工作面

网友:
HMC5883L校准,最近也在研究这个,不错,有机会在来交流

网友:
好方法,收藏下!~

网友K:
引用 网友N:
问一个问题啊!XY的值怎么采集啊。我用了一个野火的程序,就直接出航向角了。 ...

好久没搞了 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K:
好久没搞了 忘了

我现在就是不明白一个问题就是水平校准的时候转一圈,定圆心和半径以后,下一步在代码里面怎么修改。还是代码里面直接math.h   还有个事是采集的XY 是不是手动输入到matlab里面  然后校准成圆啊!求教、

网友N:
引用 网友L:
使用楼主的方法拟合之后再次测量的数据再进行计算得到
-1.9470    0.2662  185.5561  182.3253

问一下,这个采出来的数据  再怎么融进代码里面锕。result =

  -59.2640  -21.0719  343.1989  397.8549

网友:
引用 网友N:
问一下,这个采出来的数据  再怎么融进代码里面锕。result =

  -59.2640  -21.0719  343.1989  397.8549 ...

认真看楼主位说明

网友:
磁力校准,先校准硬磁,再来软磁

网友(2014-12-30):
我的转90°,读出来的角度会偏20°,用楼主方法试试看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正可以用得上

网友:
很厉害啊,学习一下

网友(2015-04-11):
请问是怎么计算的偏航角,我用的atan2(y,x)不能得到360度的结果。会有跳变,而且转120的结果是40度

网友(2015-07-28):
引用 网友N:
问一个问题啊!XY的值怎么采集啊。我用了一个野火的程序,就直接出航向角了。 ...

不知道你还会不会看到了,X,Y,Z的值怎么就读到了,谢谢

网友:
感觉用matlab来拟合曲线确实有点不方便,最好是用c程序通过MCU来校准

网友(2015-09-11):
谢谢啊!正好需要

网友(2015-12-26):
楼主的想法很好,试试看,

网友:
好方法,试试!

网友:
这个是平面校准吧

网友(2016-05-12):
表示你们的数据太给力,我做出来的原始数据是这样的。有人知道原因吗

网友:
嗯嗯,有些道理,可以尝试一下,看看效果

网友:
没用过学习了

网友(2016-06-27):
我想问下楼主怎么判断椭圆的焦距在横轴还是在纵轴上面

网友(2016-09-13):
这个计算很有料,作四轴的不会这个不行。

网友(2017-04-16):
感觉不错  挺好  谢谢

网友(2018-03-17):
罗盘校准,mark一下

网友:
谢谢分享,马上就可以用的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