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程序检测DS18B20是否正常工作

楼主(2012-07-27):
DS18B20初始温度是85摄氏度吧
能不能用这个初始温度以及是否会发生变化来检测 还是说有更好的方法

网友A:
拿个打火机,对着烧一下,温度变化了就是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拿个打火机,对着烧一下,温度变化了就是正常的

....我想做那种不用人干涉的 比如系统检测到18b20坏了指示灯亮这种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想做那种不用人干涉的 比如系统检测到18b20坏了指示灯亮这种

你i自己控制打火机,要检测的时候自动打燃打火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i自己控制打火机,要检测的时候自动打燃打火机......

("▔□▔)....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i自己控制打火机,要检测的时候自动打燃打火机......

有意思

网友:
是不是可以再每隔一段时间初始化DS18B20看看?

网友:
你同时检测多个温度喽,然后看看温度的偏差有多少,一般同时,同一地方检测的时候,温度都是一样的,要是有不一样,那就是有问题得咯~

网友C:
估计楼主想要的类似系统开机自检的那种效果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估计楼主想要的类似系统开机自检的那种效果吧。。。

对对 就是这种

网友D:
读取ROM 64位编码(8位CRC  48位序列号 8 位系列码),或者只读取其中一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读取ROM 64位编码(8位CRC  48位序列号 8 位系列码),或者只读取其中一部分

嗯 这个靠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