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得小清闲6:2440-ucos-ucgui-fatfs显示gif-bmp-开启MMU就是爽!

楼主(2012-07-27):
昨天刚把2440-ucos-ucgui-fatfs显示gif-bmp显示弄好,但是没开MMU和cache的显示效果慢入蜗牛!400M的频率刷屏跟比stm32还差劲,今天学习了一早上mmu的知识,下午就把mmu给加上了,那个效果果然不一样啊,原来没开mmu和cache如果比作蜗牛,那么开启之后那就如同飞机一样了

上代码

工程设置与先前的小清闲系列有点改变,具体是运行地址改为了0x30004000,前面4k用来存放mmu页表了,具体如下图:

总结:这次还是挺顺利的,早上肯理论,肯了半天没得其中奥妙,中午午睡了一下,一边睡一边思考,综合早上的试验的失败结果,想通了 ,下午一来就试验,立马成功!还是那句话,想不出就别死磕,先放松,保持头脑清醒才是最重要的

网友:
我来了。必须顶。

网友:
主要是SDRAM太慢了,所以要cache缓冲一下,速度就上来了

网友:
正纠结为啥我的gui跑的这么慢呢,下来楼主的参考学习下,谢谢。

网友:
先乘火车再改乘飞机

网友(2013-06-04):
这么好的帖子现在才看到

网友(2014-01-14):
看着挺爽的,就是还不熟2440,硬是没在手里的mini2440开发板上跑起来,实在是业余啊,仰望楼主哈

网友(2014-02-16):
好东西~以前用2440刷屏也很慢~还以为是uc

网友:
楼主的学习精神值得发扬!

网友A(2014-10-26):
楼主你好,我最近也在学习这个2440的ucgui,移植成功了,但是显示的灰常慢,比STM32F1的还差劲。查看了您的帖子,发现是MMU和Cache没开导致的。
各种百度之后发现,Cache分为ICahce 和DCache,ICache可以单独使用,在开启Icache之后速度确实快了一点,但是我认为还不够,还能感觉到明显的刷屏现象,但是Dcache必须在MMU开启的时候才能使用,我也了解了一下MMU的原理,因为是Ucos+UCGUI不需要太大的内存,所以直接将虚拟地址一一对应的映射到物理地址上就可以了。
理论部分我只了解这么多,但是接下来怎么开启MMU的代码没有思路,我用的是JZ2440选择从NOR Flash(2MBytes)启动,你的例程里面的代码我复制过,好像不行,你知道哪些地方需要更改么?

网友:
但如果没有MMU怎么办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我最近也在学习这个2440的ucgui,移植成功了,但是显示的灰常慢,比STM32F1的还差劲。查看了您的 ...

你要做的,就是通过startup汇编代码,把整个应用程序拷贝到SDRAM,然后跳转到其入口去执行,然后建立转换表,开启MMU及ICache,DCache。当然,应用程序要按照最终的虚拟地址来编译定位。最方便的办法是建立转换表时,让SDRAM的虚拟地址和物理地址一致,这样就免去了地址切换时所需的技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要做的,就是通过startup汇编代码,把整个应用程序拷贝到SDRAM,然后跳转到其入口去执行,然后建立转换 ...

你好,很感谢你的回答,我现在不知道的是怎么让物理地址和虚拟地址一一对应。。。还有,程序需要拷贝到SDRAM里面运行么?运行速度会快一点么?我现在是在NOR Flash里面直接读取并运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好,很感谢你的回答,我现在不知道的是怎么让物理地址和虚拟地址一一对应。。。还有,程序需要拷贝到SD ...

SDRAM比NOR flash快不少。物理地址和虚拟地址的对应是通过MMU管理的,也就是一个16KB的数组而已,这叫一级页表或者叫粗页表。然后按照自己的需求填充这个数组,在通过MCR协处理器指令把这个数组提交给MMU单元,然后开启MMU即可。大致过程就是这样。
具体的知识必须你自己学习,否则就有急功近利的嫌疑了。你可以参考ARM官方参考指南,很多文档里有十分具体的MMU规范讲解。

网友B:
粗页表16KB,每个条目4字节,因而有4KB个条目。每个条目管理1MB粒度的内存空间,因而4096个1MB就是4GB空间。

网友:
图片挺清晰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粗页表16KB,每个条目4字节,因而有4KB个条目。每个条目管理1MB粒度的内存空间,因而4096个1MB就是4GB空间 ...

跳转到其入口去执行
用什么汇编指令呀,
我用的,
LDR        PC,=0x30000000
可以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跳转到其入口去执行
用什么汇编指令呀,
我用的,

如果你的app连接定位在0x30000000地址,是可以的。不过用C更方便啊:
void (*pEntry)(void) = (void(*)(void))0x30000000;
pEntry();

效果一样,但是不是看起来更直观?

网友:
真不错,俺弄明白scatter之后就一直卡在mmu这儿了,板子都吃了两个个月灰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的app连接定位在0x30000000地址,是可以的。不过用C更方便啊:
void (*pEntry)(void) = (void(*)(v ...

LZ你好,之前跟您提到过,之前我的代码都是在NOR Flash里面直接读取并运行的,效率不高,比较慢。。。
按照您的建议,我准备将代码全部复制到SDRAM里面执行。
我准备将NOR Flash分成两部分,各1M的空间。0x00000000~0x00100000这1M的空间用来写Loader,0x00100000~0x00200000这1M的空间用来写用户代码,
然后上电之后使用Loader开始运行,

#define CODE_SIZE       0x00100000
#define FLASH_ADDR      0x00100000
#define RAM_ADDR        0x30000000

void (*App)(void)=(void (*)(void))(RAM_ADDR);

void main ( void )
    {
        unsigned int Num = 0;
        for ( Num = 0; Num < CODE_SIZE; Num += 4 )
        {
            (*( volatile unsigned int *)( RAM_ADDR + Num )) = (*( volatile unsigned int *)( FLASH_ADDR + Num ));
        }
            App();
    }

在代码复制过去之后,系统就死机了。。。不知道为什么
若是将用户代码直接烧写到Loader的位置,代码是可以正常运行的,我也通过仿真,看到了代码的内容确实已经复制到了SDRAM里面去了,可是不能执行,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你好,之前跟您提到过,之前我的代码都是在NOR Flash里面直接读取并运行的,效率不高,比较慢。。。

开mmu了么,用到中断了吗,中断向量表放到sdram了吗,app的scat文件设置成sdram了吗,你放到nor里面能跑app,说明的的app编译地址还设置在nor里面,这是不对的,要在sdram里面跑,加载地址就要像我一楼那样设置,设置成nor的地址你复制到sdram是跑不了的,除非你mmu映射了sdram和nor一样的地址

网友:
引用 网友A:
LZ你好,之前跟您提到过,之前我的代码都是在NOR Flash里面直接读取并运行的,效率不高,比较慢。。。

首先你关注一下28楼说的意思,接着,你该弄明白自己链接而成的二进制镜像的运行时地址,你能在nor-flash里运行,说明你的代码连接在nor-flash地址空间,中断向量也映射到此空间的。
你现在要做的是,修改项目的链接地址,例如ro-base设置为0x30000000;然后将mmu的0x00000000首个1MB映射到0x30000000,这样就可以了。
要记住,运行地址是链接器决定的,还要让cpu知道中断向量的地址,这个通过mmu移花接木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