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ratus II用了两个月出现License Setup Required,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2-07-27):
             Quartus II 9.0 两个月之前装好的,也破解成功了。今天上午还在用的,下午装了个ModelSim,
         哪知再打开Quartus时,出现了:License Setup Required,
        哪位指点一下,是什么原因,谢谢

网友A:
是不是装Modelsim时修改环境变量了,Quartus的license设置出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装Modelsim时修改环境变量了,Quartus的license设置出问题了

是的,我把Quartus又重新破解了一下,发现是license被ModelSim安装时修改了,谢谢。